AD中port名相同但是没有连接上

楼主:
就是像图上这样,本来是应该出现一个大图,相同的port口高亮显示的啊?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指点 啊

网友:
LZ都玩上AD16了 表示还在用AD10

网友A:
😳我没看明白楼主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楼主问的问题

这么说吧,就是port的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其实我也有楼主相同的问题   在原理图中这么画的   导入PCB之后   就没有连上   后来我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你的图,你这里不是有提示吗?楼主你这里直接把端口当做网络标号进行使用了。我的估计是AD16的判定规则里面认为你这里的端口没有确定性,一个端口连接了两种网络的意思,所以有问题。建议是把相同网络的设置成同一个网络标号,然后再跟端口进行连接,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你的图,你这里不是有提示吗?楼主你这里直接把端口当做网络标号进行使用了。我的估计是AD16的 ...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样设置端口之后   还要加上网络标号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样设置端口之后   还要加上网络标号是吗

恩,设置上网络标号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设置上网络标号比较合适

好吧  下次试试  之前没试   估计是因为没有设置网络标号   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