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一个NFC小风扇

楼主:
   前段时间去参加了ST的峰会,然后问工作人员要了个NFC小风扇,可以扇风也可以显示文字,效果图如下:
   使用三节七号电池,按下按钮会在上面显示“ST NFC”的字样,整个小风扇就一排LED灯,转动起来可以呈现不同的文字。
   扫描二维码可以下载软件,如果手机支持NFC的话就可以修改风扇上面的字,界面如下:

   可惜我的手机不支持,本着到手拆的精神,将其拆了,如下:
   一开始我还没发现哪里有电路,最后在扇叶后面发现一块小小的电路板,真是令人震惊呀,就两块芯片,上面的芯片信号还都看不清楚,不过我敢肯定上面至少有一块是ST的,听说最近ST收购了AMSNFCRFID部门,现在应该挺厉害的了。
   从这块电路板可以看出,它是通过带电的弹簧接触电路板上的铜片来供电的,然后铜片上还有一个小缺口不知干什么的,整个PCB板上一圈圈的铜线应该是用来扩大信号用的,然后芯片里输出的排线驱动叶片里面的LED灯。
    研究这个小小的电路板好久也没想明白它是如何做到固定显示的文字一直在中间不动,然后原理图和显示的原理就更加弄不懂了,对此了解的小伙伴欢迎指教。
   先按下这个原理不谈,我想要是能够将这个显示放到四旋翼或者最近火热的那种“会飞的小黄人”玩具上应该会很好玩哦,嘻嘻。

网友A:
你看到的铜片上的缺口可能就是用来提供定位信号的,每次转到这里就知道是过了一圈了

网友B:
这就是一个POV,缺口就是用来定位的,通过确定转速来确定显示的位置,切换显示。不过这个集成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POV,缺口就是用来定位的,通过确定转速来确定显示的位置,切换显示。不过这个集成度很高

看来你对这个很了解呀,POV是什么东西?还有转速有快有慢如何保证字体不变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铜片上的缺口可能就是用来提供定位信号的,每次转到这里就知道是过了一圈了

嗯,我大概也是这么猜的,可是转动的速度不一样,怎么保证字体不变形呢?

网友:
之前intel给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不过没有那么强的功能显示的字也是固定的,拆了以后IC只看到了牛屎封装和一个EEPROM,,,,

网友C:
没有看到NFC的功能部分啊?

网友D:
开个定时器,算一下一圈的时间然后除以一个常量(一圈显示几个字,类似有多少列),然后每一列亮的长度基本就确定了

网友:
这点灯应该是STM8的芯片,小的是NFC解码用,个人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NFC的功能部分啊?

NFC功能是有的,我看到过,只是我的手机不支持,就没有演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个定时器,算一下一圈的时间然后除以一个常量(一圈显示几个字,类似有多少列),然后每一列亮的长度基 ...

嗯,这个方法不错,我刚刚发现只有当速度很快的时候才会显示文字,我想是不是有可能它有个测速机制,速度达到了就显示文字。

网友:
感谢参与 第二届以拆会友活动开始啦,拆、评赢好礼!

网友:
真不错的小创意

网友:
不错的小风扇,泡妹子神器

网友E:
那个NFC芯片去年就用过了,双接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NFC芯片去年就用过了,双接口的

厉害,那这是一块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那这是一块什么芯片啊?

相当于一个NFC芯片,有两种读写模式,你可以用手机等带NFC功能的设备感应读写,还可以外接单片机等通过硬件IO口读写数据。相当于一个存储器使用。

网友:
这个不错,买两个回来耍耍

网友G(2016-12-27):
背面的接触铜片可能是用来传感风扇是否转完一周的吧 旋转一周刷新显示让文字或者字母显示在特定位置,至于铜线线圈可能是用来做nfc信号传输数据交互的收发天线大概吧哈哈我猜的

网友(2017-02-07):
我觉得这个FAN 应该是定速的 ,已开启达到一定转速后就开始显示文字。led闪烁的频率是各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