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总线标准协议 下载 and 解说

楼主:
如题,请点击下载
http://opencores.org/websvn,filedetails?repname=most&path=%2Fmost%2Fweb_uploads%2FMOSTSpecification.pdf

网友:
1 Introduction
上来就讲文档树,也不告诉大家系统构成。
没关系,给大家另外找了一个系统构成

网友:
2. Application Section
2.1 Overview of Data Channel

MOST物理层,上面主要在下面几种东西
1. 控制流 --- 带目标地址和源地址,控制用的
2. 数据流 --- 有声音流,图像流
3. 包流--- 比如以太网的包,或其他飞流类的大量数据

网友:
2.1.4 Managing SyncCH./Async. Bandwidth
带宽,
不管是前期开发规划,还是中期加功能,后期测试。
带宽都是不能含糊的。

这里给懒觉人们一点参考数据

物理层传送能力:
   MOST150, 150Mbps
   MOST50, 50Mbps

总体传送能力:
   物理层的98%

控制流传送能力:
   物理层的8%

数据流和包流的传送能力:
   物理层的90%

网友:
2.2 Logic Device Model
说MOST设备是物理模块,能连接到MOST网络上。

废话吗不是。

白话就是,带MOST接口的ECU,可以连接到MOST网络上。
好像也是废话。

网友:
2.2. Function Block
MOST里面,这个是200%重要啊。

原图表达的不是那么直接,

改了给大家看,
Function Block 就是ECU里面对外开放的那些应用的接口
那个NetBlock是MOST必须的基本接口,类似USB的EP0的存在

网友A:
MOST总线似乎是汽车总线么?

网友:
2.2. Function Block
MOST里面,这个是200%重要啊。

--- 怎么又来?
--- 再次强调下。

如图,CD有那么多功能在CD里面,
外面的人要控制必须的有个接口啊,
如图按钮出现了

各个ECU里面有很多功能是软件控制的,
哪些是对外开放的功能,的有这个接口在MOST网络里面共享啊,
如6楼的图 Function Block 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T总线似乎是汽车总线么?

MOST总线是汽车里面总线。
目前采用车企业已经过百,国内车企也有用的,不过正式消息,明年才会公开

网友:
2.2.1.1 Slave, Controller, HMI
200%重要的FunctionBlock, 分三类

一直被人调用的FunctionBlock,是slave
调用别人的FunctionBlock 是Controller
带人机界面的FunctionBlock是HMI

看看第三方资料,也是这么说的。
好吧,同意了。

网友:
2.2.1.2 First Introduction to MOST Functions

Functions, 跟上面200%重要的FunctionBlock, 啥关系?

FunctionBlock,就好比模块啊
Functions,函数(复数),

一个模块(FunctionBlock)里面有多个函数(Functions),这个好理解吧。

MOST里面给函数来了个 特别的缩写,叫Fkt
函数的编号叫FktID

这个模块(FunctionBlock),也可以看出C++里面的类名
Fkt就是public函数

这个可以有

网友:
2.2.1.2 First Introduction to MOST Functions 接上

FBlockID.FktID.OPType(Data)

FktID是函数啊,函数就直接接(Data),Data就是各种参数,多好理解啊。

OPType是 What?
请看其他资料的图,里面定义了具体的OPType

网友:
2.2.1.2 First Introduction to MOST Functions 接上

楼上的Optype, 旁边的Property, Method 是个啥情况?

那是对函数的另外一种分类,
Property --- 修改属性类的函数
Method   --- 启动/调用 方法类的

举例,买早饭:

“老板,来个煎饼” Method类的
“老板,不要太咸,酱少来点” Property类的

上其他资料截图

网友:
呵呵,额明白了

好端端的 函数

MOST按功能分:
  Slave,
  Controller,
  HMI

MOST按时间分:
  Methods
  Properties
  Events

网友:
睡觉了,哪天想起来 继续写

在传个资料链接
http://www.cse.chalmers.se/~sven ... ctures/MOST_ppt.pdf

网友B:
很想知道这个总线和现有的Lin、can还有其他的在汽车上面使用的总线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汽车总线好多啊!五花八门,有单线的,有双线的,有高速的有低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这个总线和现有的Lin、can还有其他的在汽车上面使用的总线的区别在哪里?

你好,请看这里

[原创] 水平比较 车载总线 LIN CAN MOS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81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总线好多啊!五花八门,有单线的,有双线的,有高速的有低速的。

是的,
种类是多,

网络类:LIN,CAN,MOST,Flexray, Ethernet
声音类:A2B, SPDIF
图像类:GMSL, GVIF, FPD-LINK, V-By-One

动力网
刹车,油门,等 还是CAN用的多,也有用Flexra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