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静止时角速度输出不是0,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
mpu6050静止时角速度输出不是0,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叫做零偏,几乎所有的陀螺仪都有的,这个与温度和器件相关,在同一温度下同一个陀螺仪的同一个轴的零偏是一个定值,直接减去就可以了,不过不同的温度下零偏不同,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给陀螺仪恒温。

网友:
如果是用作方向定位的话可以使用地磁计校正,否则的话是没什么好办法来抵消这个不固定的零漂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