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 51822 蓝牙模块可以和Bluetooth Smart 的智能手环配对连接么?

楼主:
想要用nRF 51822 的蓝牙模块和 智能手环的Bluetooth Smart蓝牙连接配对。 nRF51822蓝牙模块作为主机,智能手环作为从机,把智能手环检测的数据发给蓝牙模块。市面上的蓝牙模块(HC05、BT05)作为主机的时候,貌似都只能和自己的从机模块配对连接。想问问nRF 51822的蓝牙模块可以么?

网友:
这个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得。
不过NRF51采用自己独有的S110或S120等协议栈,和其他的都有些差别,需要从底层去了解。
NRF51是全能的模块,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蓝牙的集成和性能上应该是排第一,不过只做视频,外围都要自己抓药。
如果用同厂家的,因为有标准范例,上手要快得多。

网友:
nRF 51822 这个料网络上的开发资源蛮多的
先别想着模块的事情,来个开发板试试看,淘宝上一大把
当然了给模块烧你自己的固件也很容易,至于过程,我想只有摸索一下才知道了。

说两个可以直接参考的
百度开源手环Code
微信智能硬件SampleCode

当然了我不知道楼主想用nRF 51822干嘛,仅仅是从可开发/可控制/可玩的角度说了一些建议。

网友:
SKYLAB的nRF 51822 蓝牙模块是可以的,你可以去天工测控的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