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LED灯,里面的变压器竟然这么小

楼主:
拆一个LED灯,LED数量为24只,

里面的变压器很小,好象是EE12的磁芯  -- 没量

用了一片集成电路 ---PT6982

网友:
现在无论是元件还是器件,体积是越来越小,越做越精致,用料越来越少。

网友:
不过,从照片上看,这个LED灯电源进线机械安装方式不合格,未做机械固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横流模块吧这样使用满足安规要求吗?

网友:
还见过只用桥式整流后,串联多个LED和大电阻一起分压的,简直省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了还在做IC设计的时候,给公司测了几百个这种驱动板,无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