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和ds1302在5110屏幕显示问题

楼主:
4芯积分
同时使用18b20和ds1302在5110屏幕上显示时,为什么显示不出实时的温度,只有不变的一个00.05。

网友:
上图,程序

网友A:
18B20单独使用能够正常工作否?
若单独使用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很可能是其它外设触发中断而中断占用时间过长。
18B20对时序要求非常严,中断时间稍长一点点就会影响18B20时序,造成读写失败。

网友:
可以用proteus仿真试试,多半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B20单独使用能够正常工作否?
若单独使用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很可能是其它外设触发中断而中断占用时间过 ...

18b20单独可以用,函数中没有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b20单独可以用,函数中没有中断

“函数中没有中断”
你好像还没有弄清楚“中断”是怎么回事。
打个比方:你正在看书,朋友来了,你记住书的页码,放下书和朋友谈话,朋友走了,你找到页码继续看。这就是中断。
你的函数里面并没有中断,中断是其它某外设产生的。其它某外设产生中断请求,单片机又允许中断,那么你的18B20函数被中断,即停止执行读写18B20,去执行其它某外设要求的程序,执行完毕后,再继续执行读写18B20的程序。

网友:
你读某一章节书所使用的时间,朋友来过和没有来,读书使用的时间显然不一样。
读写18B20的时间,其它某外设是否工作,读写18B20所使用的时间显然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函数中没有中断”
你好像还没有弄清楚“中断”是怎么回事。
打个比方:你正在看书,朋友来了,你记住 ...

是不是18b20的读写时序被ds1302冲突了,但是该怎样解决呢,需要看程序吗

网友:
这是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Ds1302Init();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  2016.08.17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DS:00:00:00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5,"    crazyer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   00:00:00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wendu: 00.00 C");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4,"DS 00:00:00  ");
        dd=0;
                while(1)
                {
                        Ds1302ReadTime();
                        temp1 = Ds18b20ReadTemp();
                        temp1=(temp1*0.0625*100+0.5)*10;
                    q=temp1 / 1000;
                        b=temp1 % 1000 / 100;
                        s=temp1 % 100 / 10;
                           g=temp1%10;
                        xianshi(3,7,q);                delay(1);
                        xianshi(3,8,b);                delay(1);
                        xianshi(3,9,'.'-48);delay(1);
                        xianshi(3,10,s);        delay(1);
                        xianshi(3,11,g);
                        delay(1);

                        szshi1=TIME[2]/16;
                        szshi2=(TIME[2]&0x0f);
                        szfen1=TIME[1]/16;
                        szfen2=(TIME[1]&0x0f);
                    szmiao1=TIME[0]/16;
                        szmiao2=(TIME[0]&0x0f);
                        sznian1=TIME[6]/16;
                        sznian2=(TIME[6]&0x0f);
                        szyue1=TIME[4]/16;
                        szyue2=(TIME[4]&0x0f);
                        szri1=TIME[3]/16;
                        szri2=(TIME[3]&0x0f);
                        szxq1=TIME[5]/16;
                        szxq2=(TIME[5]&0x0f);
                        xianshi(1,2,2);
                        xianshi(1,3,0);
                        xianshi(1,4,sznian1);  delay(1);
                        xianshi(1,5,sznian2);  delay(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7,"-");
                        xianshi(1,7,szyue1);   delay(1);
                        xianshi(1,8,szyue2);   delay(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11,"-");
                        xianshi(1,10,szri1); delay(1);
                        xianshi(1,11,szri2); delay(1);

                        xianshi(2,3,szshi1); delay(1);
                        xianshi(2,4,szshi2); delay(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5,":");
                        xianshi(2,6,szfen1); delay(1);
                        xianshi(2,7,szfen2); delay(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8,":");
                        xianshi(2,9,szmiao1); delay(1);
                        xianshi(2,10,szmiao2);        delay(1);
//                        wendu();

                        num1=kaig();
                        if(num1==7)        dingshi2(kaig());
                        if(num1==1)        dingshi1(kaig());
                        if(shi1==szshi1&&shi2==szshi2&&fen1==szfen1&&fen2==szfen2&&miao1==szmiao1&&miao2==szmiao2)        dd=1;
                        if(s1==szshi1&&s2==szshi2&&f1==szfen1&&f2==szfen2&&m1==szm1&&m2==szmiao2)        dd=1;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8b20的读写时序被ds1302冲突了,但是该怎样解决呢,需要看程序吗

“是不是18b20的读写时序被ds1302冲突了”
是的。
单片机正在读或写18B20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中断,于是单片机转去执行中断例程,这就破坏了对18B20的读或写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8b20的读写时序被ds1302冲突了,但是该怎样解决呢,需要看程序吗

“该怎样解决呢”
准备对18B20进行读或写操作之前,关掉中断,读或写18B20之后立即开中断。这样,中断不会破坏读或写18B20的时序。
关中断后,读或写18B20所需要的时间相当短。在此期间内,中断被“挂起”,相当于病人已经挂号,等待医生为前一个病人诊断。读或写18B20完成后开中断,相当于医生已经为前一个病人诊断完毕,允许这个病人陈述病情。
至于18B20转换期间(大约1秒),单片机可以执行很多程序,并无影响。
详细的时序,应该仔细看18B20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8b20的读写时序被ds1302冲突了,但是该怎样解决呢,需要看程序吗

“该怎样解决呢”
写程序,尤其是底层程序,绝对不是copy一段别人写的可以正常工作的程序,就能够实现你的目标的。

网友:
SDB628 输出电压高达28V可调 电流2A 升压IC :首鼎 SDB628是一款固定频率,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的规格。内置软启动功能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轻载时自动切换至PFM模式。SDB628 包含了输入欠压锁定,电流限制以及过热保护功能。小尺寸的封装给PCB省下更多的空间。 ●  集成0.8欧姆的高压功率MOSFET ● 内部4A的开关电流限制 ● 2V-24V的输入电压,VFB:0.6V ●  1.2MHz 固定工作频率 ● 输出电流2A    ● 内部补偿功能        ● 输出电压高达28V ● 轻负载条件下,能进行自动脉冲调制。SDB628是一款固定频率,SOT23-6封装的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 ●  效率高达97%  应用:  电池供电设备/ 机顶盒/ LCD偏置电源/ 无线产品及DSL调制调解器/ PCI网卡或插槽供电   DC-DC / AC-DC 电压检测  降压    DC-DC  同步降压  ESD电压保护

网友:
SDB628 输出电压高达28V可调 电流2A 升压IC

SDB628是一款固定频率,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的规格。内置软启动功能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轻载时自动切换至PFM模式。SDB628 包含了输入欠压锁定,电流限制以及过热保护功能。小尺寸的封装给PCB省下更多的空间。 ●  集成0.8欧姆的高压功率MOSFET
● 内部4A的开关电流限制
● 2V-24V的输入电压,VFB:0.6V
●  1.2MHz 固定工作频率
● 输出电流2A
● 内部补偿功能
● 输出电压高达28V
● 轻负载条件下,能进行自动脉冲调制。SDB628是一款固定频率,SOT23-6封装的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
●  效率高达97%
应用:  电池供电设备/ 机顶盒/ LCD偏置电源/ 无线产品及DSL调制调解器/ PCI网卡或插槽供电   DC-DC / AC-DC 电压检测  降压    DC-DC  同步降压  ESD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