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文件传输工具

楼主:
 ESP8266没有USB接口,不能通过磁盘方式管理内部的文件,只能通过Wifi或者串口传输文件,不太方便。最近,国外有网友开发了一个小工具uPyLoader,可以方便的上传文件,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http://forum.micropython.org/viewtopic.php?f=16&t=2245

网友:
好东西!这就方便了!

网友:
uPyLoader

A simple tool for communicating with MicroPython board.

The tool is in Alpha version! It may hang or crash on certain user actions. Please, restart the application in such case.

Features:

File upload and download over WiFi & UART
Terminal over WiFI & UART
Multiline input field with history
Remote script execution

网友A:
The uPyLoader runs on Python3 and requires PyQt5 and PySerial above version 3.

又要  Python3 . 一时用不成,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uPyLoader runs on Python3 and requires PyQt5 and PySerial above version 3.

又要  Python3 .  ...

需要安装python3、Qt5、PyQt5三个程序,可以下载组合装: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yqt/files/PyQt5/PyQt-5.6/

网友B:
用串口或者wifi怎么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或者wifi怎么传的?

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ESP8266】uPyLoader简易使用教程

网友C:
传个打包好的吧, 不需要再另行搭建运行环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个打包好的吧, 不需要再另行搭建运行环境

可以直接运行吗?需不需要再安装 python3、Qt5、PyQt5 这3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个打包好的吧, 不需要再另行搭建运行环境

试了,可以直接运行,感谢分享。

网友D:
我更新了新的固件(firmware_v1.8.6-11_ESP8266_MPLR_v1.2)之后模块上的文件就只有 boot.py,我使用了8楼所提供的 uPyLoader ,运行了 Init transfer files 功能想加入 __upload.py 与 __download.py 文件,运行之后文件没有办法上传,程序似乎是死机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个 uPyLoader 不完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新了新的固件(firmware_v1.8.6-11_ESP8266_MPLR_v1.2)之后模块上的文件就只有 boot.py,我使用了8楼 ...

没有试过8楼的文件,只要是从upyloader目录运行,初始化一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更新了新的固件(firmware_v1.8.6-11_ESP8266_MPLR_v1.2)之后模块上的文件就只有 boot.py,我使用了8楼 ...

感觉8楼文件使用了打包工具,将几个软件合在一起。这样upyloader可能会找不到需要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8楼文件使用了打包工具,将几个软件合在一起。这样upyloader可能会找不到需要的文件。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样子,我目前的解决方式是使用 ESPyHarp 将这2个文件放进模块里面然后8楼的 uPyLoader 就可以正常的上传或是下载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运行吗?需不需要再安装 python3、Qt5、PyQt5 这3个软件?

好像是不能初始化.
因为在打包之前我已经初始化过了,所以没试就放上来了,对不住.
这个只是简单打包, 不依赖python3和pyqt5了, 你可以把这个exe拷到uPyLoader源文件的根目录下再运行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8楼文件使用了打包工具,将几个软件合在一起。这样upyloader可能会找不到需要的文件。

是这样的.
后来试了一下,在exe所在目录,需要有upyloader目录下的"mcu"文件夹,才能正常初始化.我把这个文件夹放一起发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了,可以直接运行,感谢分享。

要正确初始化,还需要依赖两个文件,我重新做了整合放到了1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不能初始化.
因为在打包之前我已经初始化过了,所以没试就放上来了,对不住.
这个只是简单打包, ...

是的,将 exe 放到 uPyLoader 源文件底下就可以运行初始化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正确初始化,还需要依赖两个文件,我重新做了整合放到了16楼.

嗯,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个打包好的吧, 不需要再另行搭建运行环境

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