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设备常见问题解决绝招

楼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监控设备的使用率也随着升高,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小故障,下面本文给大家介绍一下遇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一、显示器显示画面有抖动感是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显示刷新率设置过低所致,进入“显示属性”点击“设置”,选“高级”,再选“监视器”,把新频率调整到75HZ,确定退出后就可解决此问题。
  二、为什么开机监视一段时间后,显示器出现屏幕保护或者黑屏?
  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取消屏幕保护或电源管理设置不当所引起。解决办法是从监控系统退出到WINDOWS操作系统界面后,在界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后,在出现的标签里选择屏幕保护,选择(无)一项解除屏保。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设置按钮,在电源使用方案里选择"始终打开",系统等待选择“从不”,关闭监视器出选择“从不”,“关闭硬盘”处选择“从不”,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三、数字硬盘录像机图像显示只有图像没有操作按钮或画面不是充满整个屏幕是什么原因?
  一般情况下是显示分辨率设置没有达到要求,将桌面分辨率设置成1024*768,并将小字体改为大字体即可。
  四、开机后显示器无显示怎么办?
  请先确认计算机和显示器是否连接正确,电源已连接并打开。机体在运输、搬动过程中可能造成内部板卡配件松动,开机前最好打开机箱,确认各部件接插紧密无误后再上电。开机时若主板自检不正常(正常表现为键盘指示LED闪烁一次,主机蜂鸣器发出"嘀"的一声),请关闭电源,检查CPU板及显卡是否插入完全稳固,可将板卡取下重新插上。若按下电源开关后CPU风扇不转动且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请检查电源是否连接正确。
  五、当启动IDRS-5000系列主机时,如果不想直接进入IDRS录像程序,怎样设置?
  开机过程中按下键,选择命令5直接进入DOS模式。在DOS窗口中输入命令:editc:\windows\system.ini回车进入System.ini文件,在命令行“shell=c:\netdvrs\Init.exe”前插入“*”号屏蔽该命令并存盘退出,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六、硬盘录像主机应如何分区?
  系统主硬盘:
  1)建立主分区C:(2到3GB)(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2)建立扩展分区(剩下硬盘的100%)
  3)在扩展分区下创建逻辑分区D:(一般分配4GB左右|、主要存入应用程序备份和一部分录像资料)
  4)在扩展分区下创建逻辑分区E:(剩余硬盘空间)(录像资料)
  系统扩充硬盘:每块只划分一个扩展分区,在扩展分区下只建立一个逻辑分区。
  特别注意:主机硬盘至少要划分C:D:E:三个以上分区,否则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七、遇到无法循环录像或录像录满后死机情况,怎么解决?
  首先要仔细阅读主机的使用说明,确认现在所设置的录像方式是“一次录像”还是“循环录像”。
  其次,这种情况很可能和硬盘分区所使用的工具有关,建议不使用任何硬盘分区工具。WINDOWS98最好是使用FDISK分区命令来进行分区。WINDOWS2000则是使用它本身带的分区工具来分区。
  八、大功率无线传输设备(发射功率1W以上)安装注意事项。
  因为大功率无线音视频传输设备的发射机内置功率放大器,所以在安装时一定要先接好天线和馈线后再给电。否则易烧毁功率放大器,而达不到原有传输距离。
  和联电子16年专业打造,行业标杆!安防监控:好品质,好方案,好服务!一体化运作,高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