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_UART串口问题 发不了 自认为没问题了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WDTCTL =WDTHOLD +WDTPW;
        BCSCTL1 =CALBC1_1MHZ;
        DCOCTL  =CALDCO_1MHZ;
        BCSCTL2 =DIVS_0;

        P1SEL  |=BIT1+BIT2;
        P1SEL2 |=BIT1 +BIT2;

        //UCA0CTL1 =UCSWRST;                          //USCI复位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串口使能开启
        __bis_SR_register( GIE);                  // 总中断使能
        while(1){}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                                                //串口发送数据
{
        while (!(IFG2&UCA0TXIFG));                                //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 发送数据
        UCA0TXBUF=date;
}
void print_str(uchar *s)                                                //串口发送字符串
{
        while(*s)
        {
                send_byte(*s++);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uchar date=0;
        date=UCA0RXBUF;                                                                //存取接受数据
        send_byte(date);                                                        //数据在发送
}

网友:
嗯  好了     这个程序  是对的

网友:
我那个程序都写不进去,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G2的Lanuchpad  如果是的话 你要把板上两个本来横着插的跳线帽 竖着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G2的Lanuchpad  如果是的话 你要把板上两个本来横着插的跳线帽 竖着插

谢谢,有时间一起交流吧

网友:
串口发送数据时要把发送标志位清零吧IFG2&UCA0TXI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