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S里面的cla要怎么配置才能操作GPIO口

楼主(2016-08-19):
28377S里面的cla要怎么配置才能操作GPIO口
在C28X的代码中按常规配置了一个gpio4,可以拉高拉低。然后在cla文件中添加了F2837xS_gpio.h,在任务中写上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4 = 1,用示波器观察IO口信号,没发现拉低

网友A:
常规配置,是调用库函数,还是操作寄存器?cla文件中添加了F2837xS_gpio.h, 常规配置没用这个h文件吧。
比较区别吧。两种方式,先保证初始化用原来好的方式,看具体执行时,语句的差异。对应到操作的寄存器。再看初始化部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