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有错吗?

楼主:
真的不明白,这个怎么错了

网友:
怎么个错误法?

网友:
有呀!感觉"   >=  "这个地方不像是英文的,还有“ ) ”也不太像英文的 当然你给的是图片,说不太清楚,还有很多种可能!你连报错信息都没有给,神也不知道是哪里错了。一万能种错法都有可能

网友:
报错提示呢?

网友:
确认你这字符都是在英文状态下输入的?还是检查一下吧

网友:
根据错误类型分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