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函数执行不了

楼主:
想不明白

网友: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
问题 在瞎问

执行不了就是执行不了,自己不描述清楚,谁能看出你的问题在哪

网友:
这个函数执行不了,根据是什么,不知道那些变量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说明。你就一步一步,调试,加串口打印。看看程序执行到哪里了。就这几句话。一点点看,也很快就看完了。

网友:
想干什么呢?感觉如果变量C大于8就没起作用了。而且内部i在大于8后被改写成7,然后到8,到9,有回到7。难道是 显示点 : 0,1,2,3,4,5,6,7,8,9,7,8,9,7,8,9,。。。?
有点乱哦。

网友:
检查下变量类型,还有变量数值是否合理。

网友:
这是函数?

网友:
这是个语句块好不好.函数应有函数的格式.

网友:
刚看到你8月16号发的找下HEX的软件。
是刚玩这个不久吧。
可以把硬件部分注释,用软件仿真看看过程。
实在不理解,经量多提供些信息,比如:
函数功能,异常情况。函数的完整代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