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比较 车载总线 LIN CAN MOST

楼主:
三个都是汽车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总线,来水平比较下子

网友:
用途
    LIN :车体网,车门,车窗,雨刷,声呐,座椅等等
    CAN :动力网,ABS,ENGINE,ADAS
          娱乐,车体皆可以
    MOST:娱乐网,主机,收音机,DVD

速度
    LIN : 50kbps以内
    CAN : 50kbps到1Mbps
    MOST: 25Mbps到150Mbps

网友:
组网原理
    LIN :星型
    CAN :星型
    MOST:环型

网络调度
    LIN :Master调度 传送
    CAN :自由传送,如有冲突比报文ID,小的优先送
    MOST:控制流,抢占;数据流,预约;包流:还没看

网络载送对象
    LIN :车体ECU的信息,门开否,窗
    CAN :车速度,时间,历程,拐弯
    MOST:声音,图像,网络报文,音量,CD选曲

网友:
初期化动作:
    LIN :物理收发器初期化,CPU的UART模块初期化
    CAN :物理收发器初期化,CPU的CAN模块初期化
    MOST:MOST INIC初期化,节点通用功能登记,特殊功能登记,数据源,目标登记

网友:
连接线
    LIN :单铜线
    CAN :双绞线
    MOST:双绞线,同轴线,光缆,(要看用什么收发器才能决定用什么线)

物理收发器
    LIN :LIN的物理收发器
    CAN :CAN的物理收发器,高速CAN,低速CAN,单线CAN的收发器都不一样
    MOST:microchip独家INIC

网友:
L2层
    LIN :L2层实际是UART
    CAN :bosch定义的CAN报文
    MOST:MOST frame

和应用层连接
    LIN :来个驱动,稍微处理下即可
    CAN :同上
    MOST:驱动必须,手续还比较多

网友A:
非常好的知识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知识普及。

谢谢哈,你是换图不换水哈。
有个性。
且配色阳光自然,忍不住多看几眼。

网友B:
非常不错,学习了,三种总线的区别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学习了,三种总线的区别讲的非常清楚,

lkl0305,你对车载开发也感兴趣吗。
你们平时用什么总线了,有空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斑竹,可以分享一下MOST通讯入门的资料学习下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