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支持spiffs格式的移植版

楼主:
ESP8266的MicroPython(也包括pyb版)使用了FAT磁盘格式。大家知道FAT格式是有一个专门的(File Allocation Table文件分配表),一旦FAT被破坏,文件就无法访问了。如果不安全退出磁盘,pyboard上文件系统被容易损坏,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国外网友Jon Schneider因此将spiffs文件系统(SPI Flash File System)移植到MicroPython上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只提供了测试版本,没有源码,大家可以下载固件试试。

固件下载

使用方法:

import spiffs
fs = spiffs.SPIFFS()

open = fs.open
with fs.open(’log.txt’, ’a’) as f:   # Only file modes r, w, a and +
f.write(’Isn’t this fun’)
fs.rename(’oldname’, ’newname’)
fs.remove(’name’)

注:目前好像spiffs和FAT系统会共存,使用fs.listdir()和os.listdir()得到的结果不同。

网友A:
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搭建平台在ESP8266上运行microPython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搭建平台在ESP8266上运行microPython代码?

刷固件就可以运行(参考一下教程)。除了ESP-01因为Flash太小,其他ESP模块基本都可以运行MicroPython。不过现在ESP-12F是主流,性能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就可以运行(参考一下教程)。除了ESP-01因为Flash太小,其他ESP模块基本都可以运行MicroPython。 ...

谢谢,
从哪里看出我的ESP8266模块是什么版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从哪里看出我的ESP8266模块是什么版本的呢?

现在只能通过图片进行对比看,可以到安信可的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