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int.h中定义的扩展整数类型的作用

楼主:
stdint.h中定义了标准的扩展整数类型,包括准确长度类型,最小长度类型、快速长度类型、最大长度类型,这么定义的好处是啥?为了便于移植吗?比如什么时候应该用最小长度类型呢?

/*   7.18.1.1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uin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_t;

/*   7.18.1.2     Minimum-width   integer   types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_leas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least8_t;
typedef   short     int_leas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_least16_t;
typedef   int     int_least32_t;
typedef   unsigned       uint_leas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_least64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_least64_t;

/*     7.18.1.3     Fastest   minimum-width   integer   types
  *     Not   actually   guaranteed   to   be   fastest   for   all   purposes
  *     Here   we   use   the   exact-width   types   for   8   and   16-bit   ints.
  */
typedef   char   int_fas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fast8_t;
typedef   short     int_fas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_fast16_t;
typedef   int     int_fas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fas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_fast64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_fast64_t;

网友A:
增强程序可读性, uint8_t; ,8位无符号。uint16_t  16位无符号。但是, unsigned   char   这个,在不同的情况下,长度是不确定的。  比如不同单片机。另外,一个串比两个串复制也轻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强程序可读性, uint8_t; ,8位无符号。uint16_t  16位无符号。但是, unsigned   char   这个,在不同的 ...

通常应该只用准确长度型吧,那最小长度型、快速长度型有啥用途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应该只用准确长度型吧,那最小长度型、快速长度型有啥用途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least8_t;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fast8_t;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类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