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就帮

楼主:
 我快好几年没来了,这几年一直在搞研发,有些东东我想可以拿出来让大家 共同讨论,这样对从事本项工作的技术人员是有帮助的;主要涉及
1 差分探头,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搞的TEKP5205 探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或你有此型号的探头有不正常的,可以告诉我,也许能帮你一把;

2,太阳能应用方面,充电宝(超级型)能以20毫安电流启动任何手机;(苹果,三星,华为,等等) 多级串充锂电;串数不限,均夺为20-50毫伏以内;均流可大可小,不限;
3,电源类,主要是高压电源;包括负离子,臭氧发生器电源,以及如何让你的臭氧发生器产品过EMC  传导过.辐射;大于6db以上;让你的高压电源输出稳定精度达5%以下;电源从2000V--20000V (2KV-20KV)输入;DC3V-36V  AC100V--265V)

4,人体感应探头的调试与制作;仅一块万能表即可,无线传递,单线取电;(灯泡按线上任意一根线,N,L,取用于控制电源需要的电源;电压;3-24V 视负载而定,电流可从0.001A- 1A以上;)
5,希望相关技术人员提出问题,参入讨论;

网友:
楼上可以就一些常见问题先进行一些内容分享,围绕这些内容,也许大家就慢慢讨论起来了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心和大力支持!为你点赞!
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最近要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需要输入:4~5v 双端输出 :5kv和10kv

最近在IEEE上搜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参考论文:study and deveopment of a negative ion driving circuit with 8kv-4kv dual-output for air purifier
论文中的输入电压:12v 双端输出电压分别为:4kv和8kv

电路如图所示:

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1、如果把输入电压改为4~5V,除了变压器匝数改变外,电路中我需要改哪些元件,如何考虑。
2、这个电路图,是用哪个仿真软件画的?
3、电路中推挽输出BJT管和MOSFET开关管前面的三角形元件是什么元件?
4、输入端的二极管和电容电阻以及BJT、MOSFET管选型如何考虑?输出端的二极管电容电阻选型如何考虑?

因为没接触过电源设计,小白一个,谢谢楼主的帮助!

study and deveopment of a negative ion driving circuit with 8kv-4kv dual-output .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心和大力支持!为你点赞!
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最近要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需要输入:4~5 ...

如果改为5V供电,(如果达到原来的输出电压)变压器肯定是要改的,再者,也要根据功率要求,找个大一些的MOS管。

这个电路应该是比较老的电路,555在这里作用是产生方波,现在的pwm芯片很多,可以用它代替555会更好,这样可以省去图中的Q1、Q2。

还可以对次级输出作稳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为5V供电,(如果达到原来的输出电压)变压器肯定是要改的,再者,也要根据功率要求,找个大一些的 ...

谢谢版主的意见,我先按照您的意见做一下试试,后续有问题,还多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为5V供电,(如果达到原来的输出电压)变压器肯定是要改的,再者,也要根据功率要求,找个大一些的 ...

群主:

     您好,感觉大家都说5v升压到5kv,直接升压跨度有些大,大部分都是12v升上去,我想请教一下,我能不能先用一个DC/DC芯片,把5v转换到12v,再用12v通过变压器升到5kv,
     请问这样合理不,效率会不会不高?

     再就是,请问用啥软件仿真这种电路比较合适?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主:

     您好,感觉大家都说5v升压到5kv,直接升压跨度有些大,大部分都是12v升上去,我想请教一 ...

直接从5V升起来,肯定比从12V升起来要难一些,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一些,用高一些电压肯定会好的。

传统的方法中,就有这种办法,即多级升压法。这样,对每一级的要求就低了。但整体效率肯定不会高的。

如果用两级升压,中间的可以随意确定电压的高低。从5V可以升高到比12V更高一些,使两级的变压器匝比都不至于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5V升起来,肯定比从12V升起来要难一些,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一些,用高一些电压肯定会好的。

传统 ...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心和大力支持!为你点赞!
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最近要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需要输入:4~5 ...

看到你发出来的电路原理图,也许复杂了点,这样成本会很高,你想采用DC3-5V电压输入,输出达到5-10KV;这个并不难,其实采用非常简单的电路即可达到,预计成本也就在三元以内,看你发出的电路是采用它激式,频率发生为555,现通过MOS驱动高压包,如果你负载只有一个头,或二个头的,要求负电压在10000V左右,由于是空气负载,高压输出电流在10UA左右,你可以采用三极管自激电路完成,网上基本电路有很多,本负离子发生器的关键点在高压包 一倍压在3-4千伏即可,三倍压就能达到10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心和大力支持!为你点赞!
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最近要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需要输入:4~5 ...

DC5V不要提升到12V,可以直接从5V提升到5KV 可采用单管自激式振荡,如果要求从5V提升到10KV可以用中功率三极管,比如1863  B639  高压包选用1882型,市有售,(2.5元左右)一万伏要三倍压,五千伏二倍压即可,总成本约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