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固件升级成功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一起玩esp8266】固件升级失败 -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8136-1-1.html
感谢D大和其他坛友的指导,
看之前坛友的帖子檫除flash的时候安装了get-pip.py,觉得稍显麻烦,如果电脑没python IDLE的话,就按那种方式来吧。我的安装电脑之前已安装python IDLE,即get-pip.py自带,使用D大分享的ESPFlashDownloadTool_v3.3.4.exe下载固件工具,界面配置如下,选择固件路径,目前看到论坛有1.8.4的,我没有用,选择了1.8.3的。串口号选择自己的,波特率之前见D大一边帖子说过,不能低于某个值,越大越好。默认就行
选择好后,点击“start”,后按下Flash按钮和RST按钮,过个3s先释放RST后再释放Flash按钮,这样deteched info区域就有信息,才能进入编程模式,否则进入App模式

升级中间板子LED微亮

cmd提示升级完成

重新上电后LED长亮,

串口查看一下,升级成功

但是一直输出如下信息,和开始一样,又不能输入了,按之前的方法上电同时打开putty,来了三遍还是不行

dong2213dong网友也出现同样问题,但是换成超级终端后可以输入了

网友A:
升级成功后桌面生成这个文件是干嘛的?bin的报表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成功后桌面生成这个文件是干嘛的?bin的报表文件?

估计是的。

网友:
下载工具的界面提示功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B:
我用超级终端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超级终端都不行

要重新设置一下网络参数,你参考一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超级终端都不行

我觉得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设置一下网络参数,你参考一下教程。

果然是要修改网络参数,已经好了,谢谢大D!

网友:
用安信可官方的串口工具,没问题

网友D:
错了,就行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就行了一次。。。

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