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频有线传输电路,求解

楼主:
这是一个音频有线传输的电路一部分,其中A和B是接音频传输线上,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音频信号的保护。
看看8个齐纳二极管,这个是对音频的保护,通过一部分电感后接地。
AB之间通过一个变换器,其实应该就是一个1:1的线圈,用来隔断音频信号,通过耦合进行信号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