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下浮点数类型数值无法正常输出问题

楼主:
在裸奔程序中,循环获取7个通道的AD值并将转换为电阻后逐个打印,串口助手中显示正常,代码如下;
i=0;
  while (1)
  {
    Change_Channel(i);
                ADS1248_Start(ADC_MODE_SINGLECOV);
                ADS1248_WaitBusy();
                Data=ADS1248_Read();
                R = (Data/8388607.0/8)*2*820+180;
                printf("%5.2f,   ",R);

                i++;
                if(i==7)
                {
                        i=0;
                  printf("\n");
                };

  }

现将其移植到RTX系统中,启用单任务时运行正常:
__task void adcTask (void) {
        ADS1248_Init(ADC_GAIN_8|ADC_SPS_20);
        int8_t chanel = 0;
        float R;
  for (;;) {
                int32_t Data;

                Data = ADS1248_Channel_Data(chanel);
                R = (Data/8388607.0/8)*2*820+180;
                printf("%5.2f,   ", R);
                chanel++;
                if(chanel==7)
                {
                        printf("\n");
                        chanel=0;
                };
                os_dly_wait(10);
  }
}

接着将AD转换与打印数据分离实现,启用一个新的任务用于打印AD数据,因此在AD任务中将7个通道的AD值逐个存入float类型数组R中,并在打印任务中打印AD值。结果AD值无法正常显示,数据显示如下图所示,,
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补充:测试时发现将SPI的时钟配置修改为70KHz后,AD值将正常显示,,原始SPI时钟频率为140KHz,根据AD数据手册时序要求得到SPI时钟频率的上限为2MHz,所以应该不是SPI的问题,应该只是有所牵连,具体问题出自于哪还望大神们解惑!!)
__task void printfTask (void) {

  for (;;) {

                int i;
                for(i=0; i<7; i++)
                {
                        printf("%5.2f,   ", (chanelDataArray[i]/8388607.0/8)*2*820+180);
                }
                printf("\n");
                os_dly_wait(100);
  }
}

网友:
采用直接在ADC任务中将AD值转换为电阻值,然后存储至数组中,接着在打印任务里取出的方式,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的AD值显示正常~~也就是说不能在打印任务中进行转换,,,why???

网友A:
前天刚遇到操作系统中的浮点数运算出错的问题,我是在tqOS上运行出错的,后来改了源码就行了,但是我的错误结果和你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跟我的问题不一样,估计是因为程序设计上的问题,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你可以把完整的程序拿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遇到操作系统中的浮点数运算出错的问题,我是在tqOS上运行出错的,后来改了源码就行了,但是我的错误 ...

好的,麻烦帮我看看--(我是采用HAL库进行开发的)
RTX配置:

这是main.c文件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pi.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TL.h>
#include "ADS1248.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OS_TID t_adc;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adcTask */
OS_TID t_printf;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rintfTask */
OS_TID t_test;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testTask */
volatile int32_t chanelDataArray[7];                                                                                                /* AD数据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 @brief  测试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设置LED1每秒闪烁一次.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testTask (void) {
  for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13);
                os_dly_wait(1000);
  }
}

/**
  * @brief  打印任务,用于打印串口数据.
  * @param  None.
  * @note   当前打印数据仅AD通道数组中的AD数据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printfTask (void) {

  for (;;) {

                int i;
                float R;
                for(i=0; i<7; i++)
                {
//                        // R = Ad/Full/Gain*2*Rref+R2

                        /*当配置APB1的频率为36MHz时,使用下列两行将会造成输出结果不正确*/
                        R = chanelDataArray[i]/8388607.0/8*2*810+180;
                        printf("%5.2d ,  %4.2f  ;", chanelDataArray[i], R);

                        /*采用下列方法都显示正常*/
//                        printf("%5.2d ,  %4.2f  ;", chanelDataArray[i], chanelDataArray[i]/8388607.0/8.0*2.0*810.0 + 180);

                }
                printf("\n");
                os_dly_wait(100);
  }
}

/**
  * @brief  ADC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循环获取7个AD通道的AD值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adcTask (void) {
        os_dly_wait(20);
        ADS1248_Init(ADC_GAIN_8|ADC_SPS_20);             //初始化 AD1248
        int8_t chanel = 0;
  for (;;) {
                int32_t Data;

                Data = ADS1248_Channel_Data(chanel);
                chanelDataArray[chanel] = Data;
                chanel++;
                if(chanel==7)
                {
                        chanel=0;
                };
                os_dly_wait(10);
  }
}

/**
  * @brief  初始化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用于创建任务,当任务都创建完成时,其使命达成自行销毁.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initTask (void) {
        t_adc = os_tsk_create(adcTask,1);
        t_printf = os_tsk_create(printfTask,1);
        t_test = os_tsk_create(testTask,1);
        os_tsk_delete_self();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2_Init();
  MX_TIM1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3_Init();
  MX_TIM4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2,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3);

        // 初始化RTX内核并启动初始化任务,此后应用程序将在任务中继续执行
//        os_sys_init(initTask);
        os_sys_init_prio(initTask,3);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int8_t temp[1]={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emp,1,2);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以下是时钟配置:(SPI2采用256分频系数,APB2频率为36MHz时为140KHz,APB2为18MHz时为70KHz)

网友A:
首先假设你的ADS1248芯片的硬件驱动程序都是对的(我就没详细看了),直接看你的主程序,有几个想说的,但不一定是问题所在。
1、printftask中你说“当配置APB2的频率为36MHz时,使用下列两行将会造成输出结果不正确”, 看程序的话你应该用的是SPI2作为通信总线,这样的话APB2是不影响SPI2的速率的,可能是APB2影响了串口1的时钟导致波特率出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程序的串口初始化函数里面自适应了APB2的时钟的话那就不是这个问题,而且你后面也说了下一句程序是没问题的。

2、ADS1248_ReToTemp函数没看见定义在哪。

3、你说把APB2的频率改了之后出现问题,我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我看你在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了定时器1234,234作为PWM发生器,定时器1做什么了,系统定时器应该是systick不是tim1啊,不明觉厉

4、你的系统开启了时间片轮转,先把时间片轮转的关了,然后把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test任务优先级最低,adc采样任务优先级其次,打印任务优先级最高试试吧。

毕竟不是我在调试,问题的现象我不清楚,不好确定原因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你的ADS1248芯片的硬件驱动程序都是对的(我就没详细看了),直接看你的主程序,有几个想说的,但 ...

打错了,应该是APB1的频率,测试时没使用ADS1248_ReToTemp函数,所以没贴上,测试时R赋值的就是ADS1248_ReToTemp的参数部分,,tim1我使用来控制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你的ADS1248芯片的硬件驱动程序都是对的(我就没详细看了),直接看你的主程序,有几个想说的,但 ...

把APB1的频率升高后,ADS1248的初始化部分也会出问题,需要减少一个寄存器的写入操作,,不过初始化时往MUX1中写入0x00倒是也没问题,但是,APB1的频率降低后这些问题就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你的ADS1248芯片的硬件驱动程序都是对的(我就没详细看了),直接看你的主程序,有几个想说的,但 ...

输出错误主要就是不稳定,一阵一阵的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你的ADS1248芯片的硬件驱动程序都是对的(我就没详细看了),直接看你的主程序,有几个想说的,但 ...

改为抢占式也是一样的结果,根据你说的TIM1的问题,刚刚测试了发现,如果将与TIM1相关的电机任务关闭的话,串口助手中显示的数据是正常的,

只要启动电机任务,串口助手中的数据就炸了~~显示的基本都是通道断开时的数据,偶尔显示正确转换值、、、
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发的是出现问题时备份的项目程序代码,当前项目的main.c文件是这样的:(最近在测试PID控制,adc任务略乱~~)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pi.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TL.h>
#include "ADS1248.h"
#include "step_motor_driver.h"
#include "pid_driver.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OS_TID t_adc;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adcTask */
OS_TID t_printf;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rintfTask */
OS_TID t_motor;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motorTask */
OS_TID t_test;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testTask */
volatile uint32_t chanelDataArray[7];                                                                                                /* AD数据 */
volatile float chanelTempArray[7];                                 /* 各通道温度数组 */
const float chanelDrift[7] = { 0.6, 0.25, -0.3, -0.35, 0, 0, -0.3 };
static PID PID_Chanel[7];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 @brief  步进电机控制测试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两个静态变量分别用于控制电机步进控制与电机配置控制.
        *      @arg openTIM: 0表示中断未开启,1表示中断已开启
        *      @arg microStep: 0、1、2、3分别代表细分级数:FULL、HALF、QUARTER、EIGHTH
        *           每次切换细分级数时同时修改电机转动方向。
        *                                                 FULL   -> 200节拍(一圈)  (顺时针旋转)
        *                                                 HALF   -> 400节拍(一圈)  (逆时针旋转)
        *                                                 FOUTH  -> 800节拍(一圈)  (顺时针旋转)
        *                                                 EIGTH  -> 1600节拍(一圈) (逆时针旋转)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motorTask (void) {
        BSP_STEP_MOTOR_Init();                        // 初始化电机
        uint8_t openTIM = 1; // 默认初始化时Step为0,此时计时器中断应该为关闭状态,这里为了进行测试设置为1
        uint8_t microStep = 0;        // 细分步数标志
  for (;;) {
                if(openTIM == 0 && STEP_MOTOR_Msg.Step > 0)        // 当Step>0且计时器处于关闭状态时开启计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openTIM=1;
                }
                if(openTIM == 1 && STEP_MOTOR_Msg.Step == 0)        // 当计时器处于开启状态且Step已为0时设置计时器标志位为1
                {
                        openTIM = 0;
                        os_dly_wait(100);
                        switch(microStep)
                        {
                                case 0: // FULL FORWARD
                                        STEP_MOTOR_Msg.Dir = FORWARD;
                                        STEP_MOTOR_Msg.MicroStep = FULL;
                                        STEP_MOTOR_Msg.Step = 200;
                                        microStep++;
                                        break;
                                case 1:        // HALF REVERSAL
                                        STEP_MOTOR_Msg.Dir = REVERSAL;
                                        STEP_MOTOR_Msg.MicroStep = HALF;
                                        STEP_MOTOR_Msg.Step = 400;
                                        microStep++;
                                        break;
                                case 2: // QUARTER FORWARD
                                        STEP_MOTOR_Msg.Dir = FORWARD;
                                        STEP_MOTOR_Msg.MicroStep = QUARTER;
                                        STEP_MOTOR_Msg.Step = 800;
                                        microStep++;
                                        break;
                                case 3: // EIGHTH REVERSAL
                                        STEP_MOTOR_Msg.Dir = REVERSAL;
                                        STEP_MOTOR_Msg.MicroStep = EIGHTH;
                                        STEP_MOTOR_Msg.Step = 1600;
                                        microStep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os_tsk_pass();//上述判断条件语句执行完成后交出CPU控制权
  }
}

/**
  * @brief  测试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设置LED1每秒闪烁一次.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testTask (void) {
  for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13);
                os_dly_wait(1000);
  }
}

/**
  * @brief  打印任务,用于打印串口数据.
  * @param  None.
  * @note   当前仅打印AD值及与其对应的温度值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printfTask (void) {

  for (;;) {

                int i;
                float Temp;
                for(i=0; i<7; i++)
                {
                        // R = Ad/Full/Gain*2*Rref+R2
//                        R = chanelDataArray[i]/0x7fffff/8*2*810+180;
                        Temp = ADS1248_AdToTemp(chanelDataArray[i]);//直接根据AD值查表得到温度值
                        printf("%5.2d ,  %4.2f  ;", chanelDataArray[i], Temp);

                }
                printf("\n");
                os_dly_wait(100);
  }
}

/**
  * @brief  ADC及PID测试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循环获取7个AD通道的AD值,并将AD值存储至数组中
        *                                 根据转换得到的温度值进性PID控制
        *                                 chanel:通道编号
        *                                 PIDSet[7]:标识各通道PID控制时间间隔
        *                                        chanelDataArray[7]:存储各通道AD值
        *                                        chanelTempArray[7]:存储各通道AD值对应的温度值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adcTask (void) {
        int i;
        for(i=0; i<7; i++)//PID初始化
        {
                PID_Init(&PID_Chanel[i]);
                //PID配置,设置各通道Kp,Ki,Kd值,SetPoint值应该在设置温度时进性配置,此处用于测试对其进行配置
                PID_SetPoint(&PID_Chanel[i], 40); //设置 PID 调节的目标值
                PID_SetKp(&PID_Chanel[i], 2); //设置 PID 的 Kp 值
                PID_SetKi(&PID_Chanel[i], 0); //设置 PID 的 Ki 值
                PID_SetKd(&PID_Chanel[i], 0); //设置 PID 的 Kd 值
        }

        os_dly_wait(17);
        ADS1248_Init(ADC_GAIN_16|ADC_SPS_20);             //初始化 AD1248
        int8_t chanel = 0;
        int16_t PIDSet[7] = { 0, 0, 0, 0, 0, 0, 0 };
  for (;;) {
        int32_t Data;

        Data = ADS1248_Channel_Data(chanel);
        chanelTempArray[chanel] = ADS1248_AdToTemp(Data);

        if(PIDSet[chanel] == 30) // 间隔指定时间进入一次PID控制
        {
                /*如果当前温度与设定值相差50度,则进入PID控制范围*/
                if( (PID_Chanel[chanel].SetPoint - chanelTempArray[chanel] < 50 && PID_Chanel[chanel].SetPoint - chanelTempArray[chanel] > 0)
                                || (PID_Chanel[chanel].SetPoint - chanelTempArray[chanel] > -50 && PID_Chanel[chanel].SetPoint - chanelTempArray[chanel] < 0))
                {
                        uint8_t pulse = PID_IncCalc(&PID_Chanel[chanel],chanelTempArray[chanel]);//采用PID增量模式
                        printf("puse%d: %d,  temp: %f\n",chanel, pulse, chanelTempArray[chanel]);
                        PID_IncPWMCtr(chanel, pulse);//增量式PID的PWM控制
                }
                PIDSet[chanel] = 0;

        }

        chanelDataArray[chanel] = Data;
        PIDSet[chanel]++;
        chanel++;
        if(chanel==7)
        {
                chanel=0;
        };
        os_dly_wait(10);

  }
}

/**
  * @brief  初始化任务.
  * @param  None.
  * @note   用于创建任务,当任务都创建完成时,其使命达成自行销毁.
  * @retval None
  */
__task void initTask (void) {
        t_adc = os_tsk_create(adcTask,1);
        t_printf = os_tsk_create(printfTask,1);
        t_motor = os_tsk_create(motorTask,1);
        t_test = os_tsk_create(testTask,1);
        os_tsk_delete_self();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2_Init();
  MX_TIM1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3_Init();
  MX_TIM4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2,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4,TIM_CHANNEL_3);

        // 初始化RTX内核并启动初始化任务,此后应用程序将在任务中继续执行
//        os_sys_init(initTask);
        os_sys_init_prio(initTask,3);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int8_t temp[1]={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emp,1,2);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TIM1中断处理函数: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update interrupt.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1 */
        //0-1开关,用于向电机发送脉冲,修改两次引脚电平后,减小节拍数(节拍数用于控制电机转动角度)
        static int CNT = (int)0;
        if(CNT == 1)
        {
                CNT = 0;
                HAL_GPIO_WritePin(STEP_MOTOR_STEP_GPIO_PORT, STEP_MOTOR_STEP_GPIO_PIN, GPIO_PIN_SET);
                STEP_MOTOR_Msg.Step--;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STEP_MOTOR_STEP_GPIO_PORT, STEP_MOTOR_STEP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BSP_STEP_MOTOR_Dir_Set(STEP_MOTOR_Msg.Dir); //设置电机转动方向
                BSP_STEP_MOTOR_MicroStep_Set(STEP_MOTOR_Msg.MicroStep);//设置电机细分数量级
                CNT++;
        }
        if(STEP_MOTOR_Msg.Step<=0)HAL_TIM_Base_Stop_IT(&htim1);//当节拍数为0时关闭定时器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1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APB1的频率升高后,ADS1248的初始化部分也会出问题,需要减少一个寄存器的写入操作,,不过初始化时往M ...

那就是SPI速率太高,看看手册的频率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为抢占式也是一样的结果,根据你说的TIM1的问题,刚刚测试了发现,如果将与TIM1相关的电机任务关闭的话 ...

看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机线程对打印的影响,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用RTX,网上说RTX的bug比较多,毕竟不开源,有问题难以被反馈和解决,还是用UCOS或者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吧。。。。我自己写了一个tqOS也有bug但是我能自己修改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SPI速率太高,看看手册的频率要求。

这个已经排除了,,手册上的上限是2MHz左右,140KHz完全没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机线程对打印的影响,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用RTX,网上说RTX的bug比较多,毕竟 ...

嗯,这是上面要求需要使用RTX的~~RTX在keil v4版本是是开源的,有提供源码的,,,不过我小白一个,不懂怎么找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这是上面要求需要使用RTX的~~RTX在keil v4版本是是开源的,有提供源码的,,,不过我小白一个,不 ...

啊,是么,我孤陋寡闻了,之前用过几次RTX,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移植,不用管很多移植上的细节。好吧,你们这个还需要好好弄,信号同步和资源竞争问题你最好液压考虑一下。我之前是遇到过很多次串口资源抢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是么,我孤陋寡闻了,之前用过几次RTX,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移植,不用管很多移植上的细节。好 ...

你可能是在v5下用的CMSIS_RTOS吧,v5下把RTX经过封装后就没有源码了~~多谢提醒!到时候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C:
将任务printfTask略修改一下
int x = chanelDataArray[i];             // 增加这一句,C语言可能需要将定义移至函数的前面
R = x/8388607.0/8*2*810+180;
printf("%5.2d ,  %4.2f  ;", x, R);
// 只要chanelDataArray[i]是整型,基本可以解决打印混乱的问题
// 请不要怀疑RT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任务printfTask略修改一下
int x = chanelDataArray;             // 增加这一句,C语言可能需要将定义移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