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模块 CC2541 智能手环模块把玩

楼主:
现在根据网友的分析,很大可能性是一个智能手环产品。板载 蓝牙4.0模块 CC2541芯片,还是有一定的可玩性的,由于显示屏被厂家拆走,无法看到显示的信息,那么这个先不管,先来简单分析下原理,我们先来看图片。

拆下高频部分的金属屏蔽罩

分析的原件大致功能

接下来分析下线路板上的几个焊盘功能,看下图

好了,上面的焊盘功能我们无法直接判断,只能通过测量主芯片CC2541来知道了,简单了解下这颗芯片的功能方框图

然后我在搜索CC2541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图片,顿时我有点恍然大悟,上面除了那个不是电池焊盘的带正负极的那个焊盘会不会是振动马达的焊盘,我只能说我太聪明了,:-D

看下CC2541的简单原理图

接下来我来把上面不明确功能的焊盘通过万用表测量出来。。由于在反面,不好测量,就焊接了几根锡线凑合下。。

万用表的针还是太粗,不方便点到主芯片,引脚,为了大家的福利,我也是拼了,绣花针都上了,测量出来的引脚如图

打开CC2541的芯片PDF查询,得到引脚定义

最后总结得到所有的引脚定义,不包含显示屏的引脚

接下来,怎么玩,后续再说了,再罗嗦一句,有电子技术基础,会编程的童鞋们,给这个板子重新编写程序,需要一个编程烧写工具,见下图,需要的自己淘宝去了。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老杨,你的图也太小了,需要放大再看。你试过蓝牙可以链接上吗?

网友:
老杨,你的图也太小了,需要放大再看。你试过蓝牙可以链接上吗?
不小心发重了。

网友:
买几个玩玩

网友:
太贵了啊

网友:
白色屏和蓝色屏点亮的效果图,及读出来的手环hex文件
手环如果没有程序,需要使用CCDEBUG下载器下载才能使用

全部资料贴更新在:http://www.armdiy.cn/forum.php?m ... &extra=#pid1992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下子这个蓝牙小板的可玩性越来越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下子这个蓝牙小板的可玩性越来越高了。

怎么玩,玩起来 哈哈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玩起来 哈哈  :)

简单说,如果OLED不用,就多出3个GPIO口,可以用蓝牙控制一些开关,做个蓝牙转红外遥控器或遥控插座等等。
进一步说,这个OLED的液晶接口是I2C的,所以可以把I2C接口引出来,做I2C到蓝牙的转换器,进一步说,I2C是支持一主多从的协议,一条I2C总线上可以挂多个I2C器件,这样就可以玩的更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如果OLED不用,就多出3个GPIO口,可以用蓝牙控制一些开关,做个蓝牙转红外遥控器或遥控插座等等 ...

明白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资料贴更新在:http://www.armdiy.cn/forum.php?m ... &extra=#pid1992

带着玩玩?

网友A:
才疏学浅,我自己先玩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疏学浅,我自己先玩起来再说。

网友:
蓝牙自拍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