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 出现莫名的错误

楼主:
原理图中接插件P1一共10个引脚,封装也是10个引脚,但是当从原理图导入PCB中的时候莫名出现了错误,错误位置在P1的21 22.。。等引脚,有点莫名其妙,因为P1的引脚数量一共是10个,怎么会有超过10个引脚出现,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封装里的管脚属性和原理图上的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里的管脚属性和原理图上的是否一致?

原理图的接插件就从1到10 ,10个管脚,封装就是10个直插焊盘的封装。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你的封装上的引脚标号有问题哦

网友:
这种故障绝不是莫名的错误
与元件引脚序号有关,把用的元件和封装贴出来看看,原理图怎么连线的都有关系

网友:
这是因为,你这个PCB文件里面有内容或者曾经导入过原理图导致的。
你如果新建一个PCB文件,再用这个原理图导入新建的PCB上就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画封装的时候引起的,在绘制芯片的原理图库中,元件的这两处的标号(如果为数字标号的话),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