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焊盘没有标号能否导入到PCB中

楼主:
假设一个接插件的封装中 有一列焊盘没有标号,只给用到的那些焊盘给出了标号 如果这样导入到PCB中,会对PCB产生影响吗,谢谢。

网友A:
如果这个插接件的某些引脚不需要,你可以在原理图放入no erc。当然也可以不用赋予网络属性,但是引脚标号会在原理图更新到pcb的时候更新到pcb中去的哦。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插接件的某些引脚不需要,你可以在原理图放入no erc。当然也可以不用赋予网络属性,但是引脚标号会 ...

好的 谢谢您。如果这个引脚不用,还用给它标注上编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 谢谢。即使没有编号也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您。如果这个引脚不用,还用给它标注上编号吗?

标注编号好一些,这样容易做区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