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31s评测】NO.4 Launcher和burn

楼主:
热烈庆祝楼主编译Android成功
撸一贴

今天开始上电了

看到这种程度的纠结
@sinlinx 快粗来,保证不不拿绳子捆绑你

Allwinner,全志的logo
拍照技术比较渣,见谅

进入界面
这个分辨率......
残了。
可是HDMI啊

解锁进去
卡,竖屏
现在起步是1080p了吧
维护组的兄弟们能不能与时俱进一下

看图一张
锯齿啊锯齿

还有文件管理器
有个4K播放器
不过这个分辨率
阿达.......
良心,好多商业化的系统就不给这个

第一次打开就挂起
是不是楼主打开方式不对?

放了个视频
流畅
不过4k播放器比较坑

楼主用的鼠标
播放过程中,鼠标消失
没有返回键,鼠标左右键貌似是下一部播放
只能关机

自带的播放器是正常的
有各种虚拟按键

软PowerOff了

boot里面的充电图标
按Power键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楼主自己build了一版系统
来烧烧看
撸上OTG

不知为何会有个黄色感叹号
不过貌似不影响使用

自己build的全志系统有600多兆
可Firefly的只有300多兆
可能是精简不够或者其他原因吧

烧写工具
左边是芯灵思SINA31s
右边是RockChip
不科学啊,A31s不能分区烧写?

貌似Hecules可以
不过......
可能是下载有问题吧
后面写驱动的时候再折腾

真排外

开始burn了

burn好了
花了3分多钟
主要是镜像有点大

开机鸟
这次logo换成这种骚黄的图片

首次配置界面

@sinlinx WiFi在哪里?

和出厂固件稍有不同

相比FireFly
芯灵思的SINA31s提供了跟多的工具软件
可以快速成型
比如

这个AndroidModify
在不需要编译的情况下
可以修改很多参数
比如logo、屏幕像素等等
可惜楼主用的时候出现错误
后面再捣鼓吧

So TM what......?

网友:
满屏的Error

网友A:
请教下大神  全志这个默认的是什么系统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神  全志这个默认的是什么系统啊  ?

默认系统是啥意思,指默认版本还是别的啥?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默认系统是啥意思,指默认版本还是别的啥?

就是收到开发板 MMC里面应该有默认安装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收到开发板 MMC里面应该有默认安装的系统

预装的好像是android4.4
内核好像是3.10的吧
具体没有关注过
泽兄在玩?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预装的好像是android4.4
内核好像是3.10的吧
具体没有关注过
泽兄在玩?

水平不够 借了块板子 没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不够 借了块板子 没跑起来

这货就是纸老虎
刚几下,可以刚出来的
想玩linux驱动,找块2440的板子就行,资料比全志瑞芯微之类的多得多,教程也多
想玩APP,自己撸台手机就行了
国内这种号称开源的板子,资料是个大问题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就是纸老虎
刚几下,可以刚出来的
想玩linux驱动,找块2440的板子就行,资料比全志瑞芯微之类的多 ...

是的  资料太少了  我也只是想把这个跑起来就行了 我现在刷了安卓固件 sun6i_android_fiber-a31st.img 光盘送的 现在串口终端命令行已经显示shell@android  但是就是HDMI 我接到显示器 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之前就没有显示 显示是linux系统 我以为Linux系统这个不带驱动HDMI 所以重新烧了固件 发现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