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一便携式小音箱

楼主:
#以拆会友#-拆解一便携式小音箱
今天周末,拆解一个便携式小音箱,看看其内部结构如何。下面直接看图说:

未开机的正面照,两侧各有一个喇叭。上面是控制界面以及USB和SD可的接口,可以插入USB或者SD卡放歌。三个按键。上一曲,下一曲以及播放键。前面一个音量的旋钮。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前面音量旋钮的界面灯亮起。白天的话效果一般。

拆开一侧的喇叭,但是喇叭背部看不到喇叭的阻值以及功率等相关的参数。

拆出控制板。一个主控芯片以及一些外围电路包括阻容元件以及控制按键等。

用放大镜看看芯片的丝印参数:CKE01  MN45WG  0920  百度好像找不到相关的Datasheet

控制板的背面,清楚的看到USB接口以及SD卡槽

内部的锂电池,看不到相关的电压以及容量的参数,

外部音频输入以及充电接口电路板,上面还包括音量调节旋钮电阻器以及电源开关和红外接收器的接口。

拍近一点可以看到红外接收器。

底部面板主要是5V电压充电电源输入接口,外部音频输入接口以及电源开关。

还有一个拆机专用的放大镜,哈哈!

这次拆解到这里结束了。安装回去继续听歌。

这款小音箱的音质感觉还是可以的,所以接下来打算做一个蓝牙模块安装到小音响内部,这样就可以变成蓝牙音响啦!

网友:
是寨厂做的吧?

网友:
这个到不清楚了

网友A:
这个芯片都是裸片应自己公司的,只有知道原厂才能找到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都是裸片应自己公司的,只有知道原厂才能找到手册

意思是定制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定制的芯片吗

也不一定是定制的,量大了厂家就会提供这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