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大家平常用什么功能啊

楼主:
示波器买了,好像除了常用的哪个四通道模拟的,
其他数字probe, 差动probe都不怎么用。

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啊?

模拟probe

模拟probe

数字probe

数字probe

差动probe

差动probe

网友:
不错的示波器,四踪,很方便。
做模拟电路,示波器最常用的功能,是双踪看波形,其它功能用到的机会都比双踪看波形要少。

网友:
好长时间不动了

网友A:
还没有自己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自己的示波器…………

示波器,非借不能用也。

开玩笑的。

没人天天用这玩意。一个月一天左右。

网友:
仪器还是很重要的。常用的就是基本的。特殊就是做一些compliance test,用到高带宽差分探头,和高带宽示波器和自动测试软件。基本就这样了,以前还买了一套高压探头,结果是一次都没用过,我也不知道谁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用过呢 求大神指示

这位网友,这个有空还是借个看看,
哪怕是看看时钟,看看串口,看看I2C.
如果实在没有,上baidu找 示波器 + 各种你关心的接口关键词 也行啊

网友:
买过有点后悔了……扔家里了,除了玩儿几乎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