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轻触开关

楼主:
硅胶按键做成可贴片的形式,是否可以替代车载轻触开关?
若可以,将大大降低成本

可贴片硅胶按键

可贴片硅胶按键

网友A:
这种开关如果寿命够长,避免高温、灰尘、潮湿环境,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现在很多低端车用仪表均是这个方式的了.况且仪表的按键用的频率不高,仅是显示里程/小计/请小计等功能,但如果是空调开关之类的,建议还是要慎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如果寿命够长,避免高温、灰尘、潮湿环境,还是不错的

寿命300W次是没问题,过贴片机耐高温是280度,正常使用环境是180度内没问题。  灰尘和潮湿环境 还需进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低端车用仪表均是这个方式的了.况且仪表的按键用的频率不高,仅是显示里程/小计/请小计等功能,但如 ...

版主大人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