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T陷波器s域计算分析(纯手算,工程版!)

楼主:
ufun模拟部分新进展:  ufun作者张大侠的手写体羊皮书,  纯手工打造,艺糙义贵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跟帖提出来,也许能得到作者的进一步解答。

上次针对UFUN学习板中的双T滤波电路进行了仿真,通过仿真看到了系统的幅频和相频特性(点击查看)。希望通过展示能够引起学生和工程师的兴趣。但时间过了很久,一直没有收到像样的回复。虽然不知道这些设计中真正的精髓还有多少人有兴趣,到底能帮助多少人,还是希望尽可能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电路分析有很多方法。今天,我们就用s域计算来推导这个双T陷波器的系统函数推导过程,然后分析一下系统是否可靠,以及如何进行电路参数选型的。
    推导过程主要是大学课程《信号与线性系统》中拉普拉斯变换章节内容。该课程我认为是电子专业大学课程中最难学也价值最高的课程。很多学生学完了不知道要如何与实践联系起来,看完此推导过程(后续还有),基本贯穿了整本书近一半的内容(整本书基本是由连续时间信号(模拟)的s域分析和离散信号(数字)的z域分析两部分组成)。另半本书有机会在后面的数字部分再介绍。
    纯手工打造,艺糙义贵,还望君珍惜!献给未来真正正电子设计师们……希望有幸以此激发几人对电路设计和分析的兴趣。(知识的海洋里,请忽略字体及格式问题~)
很有质感的羊皮书来啦【更正版本】

ufun的第一批eeworld小伙伴:
@ Bingqi23,@ 皈依,@ ltbytyn,@ dianhang ,@ 飞翔荷兰人号,@ michael_llh,@ muzibaishui,@ desk1983,@ cxzs1234,@ hahadiy,@ wolf11111,@ Feelplus,@ 我是黄威1,@ qwerghf,@ xiayichuyang,@ renshuang,@ boming,@ kangkls,@ freeelectron,@ liu583685,@ 二白啊啊,@ sxwsyc,@ yiweihit,@ 千久,@ 木才木,@ andy_,@ 麦兜90,@ jh442755,@ hippozhu,@ shannon2014,@nmg

网友A:
牛逼,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分析的很详细啊

能看懂吗?不懂就要问

网友:
看起来有点晕。

网友B:
抱歉,最右边的极点标错了,位置没错,写错了,应该是负2加根号3……

双T

双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最右边的极点标错了,位置没错,写错了,应该是负2加根号3……

已更新到楼上

网友C:
学习了 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的模拟电路学的真是好
谢谢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的模拟电路学的真是好
谢谢 分享

网友:
电容的容抗不应该是1/wc吗,这里的s和w含义一样吗?原谅我比较菜

网友D:
另外我还想问为仕么Vc节点输出电流趋近于零,公式三怎么得出来的,我看公式的意思是C2的电流完全流向R2,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还想问为仕么Vc节点输出电流趋近于零,公式三怎么得出来的,我看公式的意思是C2的电流完全流向R2,是 ...

帮你先@皈依试试,不行再搬作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还想问为仕么Vc节点输出电流趋近于零,公式三怎么得出来的,我看公式的意思是C2的电流完全流向R2,是 ...

原谅我也没看懂啊。。VC节点输出电流为零是因为VC两边为电容,并且另一端通过R3接地。
但是为何流过C2的电流和流过R2的电流可以画等号我确实没看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C2电流不会流向R2的。。
还是说公式3是由公式1和2推出来的?
时间略晚。明早再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还想问为仕么Vc节点输出电流趋近于零,公式三怎么得出来的,我看公式的意思是C2的电流完全流向R2,是 ...

确实是这样的,RL非常大,相当于“断路”(很小的电流此时可忽略)。这时候C2的电流是完全“流向”R2的,有压差和传导就有电流,这个电流是带符号和相位的。公式三也是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得出的。
要好好体会和理解电流的概念,以及计算意义和物理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谅我也没看懂啊。。VC节点输出电流为零是因为VC两边为电容,并且另一端通过R3接地。
但是 ...

作者说 这时候C2的电流是完全“流向”R2的这个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RL非常大,相当于“断路”(很小的电流此时可忽略)。这时候C2的电流是完全“流向”R2的, ...

我看算出来R2有33K,那RL要很大的话我猜应该要上兆了吧,那为仕么选择几M的电阻呢 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RL非常大,相当于“断路”(很小的电流此时可忽略)。这时候C2的电流是完全“流向”R2的, ...

张老师 我想问一下这个压差怎么来的呢?哪里到哪里的压差可以让C2的电流流到R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算出来R2有33K,那RL要很大的话我猜应该要上兆了吧,那为仕么选择几M的电阻呢 不明白

这个断路是相对的,不一定需要是M欧级的电阻。要看实际情况和误差的要求。有的地方几M欧也不满足断路的标准,有的地方几K也能达到断路的效果。主要还是看实际需求,相对而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张老师 我想问一下这个压差怎么来的呢?哪里到哪里的压差可以让C2的电流流到R2呢

不要只看直流的状态,交流成份可以在C2与R2之间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只看直流的状态,交流成份可以在C2与R2之间流动~

那也应该是C2和R2共同流向放大器吧。。C2流不到R2才对啊。 不论是高频还是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