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uPyLoader简易使用教程

楼主:
下面简单介绍ESP8266的文件传输工具软件uPyLoader。

  • 首先连接ESP8266到串口
  • 运行uPyLoader。
  • 连接到ESP8266模块的串口上,这时会自动列出ESP8266模块上的文件。

  • 使用uPyLoader其他前,需要先初始化ESP8266模块,将两个必要的文件传输过去,才能实现后续的功能。如果已经初始化过,就可以跳过这一步。

  • 初始化后,文件列表中会多出两个文件:

  • 这时就可以进行其他操作了,如双击一个文件就是打开Code Editor(代码编辑),可以编辑计算机上的文件或者ESP8266上的文件,编辑后可以保存到任意位置。也可以在主界面上将文件进行复制操作。

  • 还可以打开终端窗口,查看命令。但是在这个终端窗口输入命令时,不支持Tab键命令补全功能。

网友:
好东西,谢谢D工,赶紧试试

网友A:
有这个工具应该会方便好多吧,虽然还没具体搞明白8266怎么玩儿,但是之前貌似还是只能用编译固件的方式把程序嵌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工具应该会方便好多吧,虽然还没具体搞明白8266怎么玩儿,但是之前貌似还是只能用编译固件的方式把程 ...

编程的方法和pyb的用法基本一样,只是函数少一些,没有USB磁盘,文件传输有点麻烦。好处是多了wifi,重在网络功能以及超强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