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讨教,200米用两个节点测试,正常,7个节点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丢包现象.

楼主:
200米用两个节点测试,正常,7个节点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丢包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传输速度多快的 上网查查理论传输距离和速度关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传输速度多快的 上网查查理论传输距离和速度关系表

波特率200k

网友A:
降低到125k试试吧  理论值可能在实际中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到125k试试吧  理论值可能在实际中达不到

150就可以的,理论值可以达到300k,我现在的疑惑就是,什么两个节点测试没问题,多个节点测试就出现丢包

网友:
线路有阻抗匹配的,节点增多肯定有变化的。加终端匹配电阻了吗?线路长度?接线方式等都有影响。

网友:
电压提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