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十个实验(记录一下)

楼主:
手头刚好有块高速 AD/DA 模块,用锆石A4来驱动他产生正弦波,在手上都快发霉了
实验:将正玄波数据存储在IP核构建ROM中,从ROM中读出数据,并将数据直接通过并口输出到DA上。、
DA原理图: 使用的是AD9708

现在开始讲解实现这个功能:
在建工程之前先准备一个正玄波的mif文件要用到一个软件来生成
软件Guagle_wave
来生成正玄波
然后建立工程
添加ip核(因为我用的是15的版本)在IP catalog 中找到单口的rom 添加

然后是配置rom了

然后下一步

最后添加之前生成的mif文件

完成。
在编译一下
然后写一个testbench文件进行RTL的仿真
代码:
  1. `timescale 1ns/1ns
  2. `define clk_period 20

module rom_sin_tb;

reg [7:0]addr;
reg clk;

wire [7:0]q;

integer i;
rom_sin rom_sin1(
.address(addr),
.clock(clk),
.q(q)
);

initial clk = 1;
always #(`clk_period/2) clk = ~clk;

initial begin
addr = 0;
for(i=0;i<2550;i=i+1) begin
#`clk_period;
addr = addr +1;
end
#(`clk_period * 500);
$stop;
end
endmodule

然后全编译一下
仿真:
得到的波形是这样的:尴尬

去设置一下q的数据类型是无符号的

然后得到的波形是:

波形上移了,然后去设置一下波形的最大值最小值的   最大254 最小0

然后波形出来了

仿真成功了
然后就是板级验证了:
代码:
module rom_sin_top(Clk,DA_Clk,Rst_n,q);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DA_Clk;
output [7:0]q;

reg [7:0]addr;

rom_sin rom_sin2(
.address(addr),
.clock(Clk),
.q(q)
);

assign DA_Clk = Clk;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ddr <= 8'd0;
else
addr <= addr +1'b1;
endmodule

最后下载到板子上:

完成

网友:
最近也在学FPGA,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了你们用F7做的示波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功能小巧,流程很全,简单移动。
这个吃透了,抵得上去培训班 得一半的功力了

网友:
好齐全,学习起来杠杆的
为新手提供好的资料呢

网友:
楼主你这个系列帖子还有打算继续更新不??
汇总贴在此:
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881&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