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5V控制卤素灯电源开关,12v 50w,求电路设计及元件选型

楼主:
各位!小妹初入设计,单片机I\O口5V控制卤素灯电源开关,卤素灯标示12v50w,,实际供电5v,求电路设计,现有光耦ps2801-4,还有HRS4H-S-DC24V的继电器,不知道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放弃你的光耦和24V继电器。
单片机I/O口控制一支普通三极管,三极管控制一支5V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控制卤素灯。

网友B:
mcu控制 dc-dc(boot型)5V输入12V4.2A输出。

网友A:
“卤素灯标示12v50w,,实际供电5v”
有点疑惑:12V的白炽灯用5V供电,只能发出红色光。你要什么卤素灯?

网友A:
如果确定以后白炽灯供电电压不会改变,单片机和白炽灯之间也不需要隔离(白炽灯和单片机共用电源),那么可以考虑单片机驱动一支大功率MOS管,大功率MOS管控制白炽灯。

网友:
“单片机I\O口5V控制卤素灯电源开关,卤素灯标示12v50w,,实际供电5v”    用单片机控制boot电路5V升压输出12V4.2A最简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放弃你的光耦和24V继电器。
单片机I/O口控制一支普通三极管,三极管控制一支5V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控制 ...

光耦不能舍弃,上位机控制板是外购的,避免误操作必须加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控制 dc-dc(boot型)5V输入12V4.2A输出。

电流应该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卤素灯标示12v50w,,实际供电5v”
有点疑惑:12V的白炽灯用5V供电,只能发出红色光。你要什么卤素灯?

这部分是外购,实际电路未拆开,只是测了下输出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以后白炽灯供电电压不会改变,单片机和白炽灯之间也不需要隔离(白炽灯和单片机共用电源),那么可以 ...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这个我知道,就是不懂这原理图该怎么画,大神,方便 给画个草图吗?

网友:
卤素灯标示12v50w,启动时4.2A是不够的,正常工作时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耦不能舍弃,上位机控制板是外购的,避免误操作必须加光耦

“上位机控制板是外购的,避免误操作必须加光耦”
你这里所说的“上位机”是否就是首帖中所说“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是外购,实际电路未拆开,只是测了下输出5v

“这部分是外购,实际电路未拆开”
哪部分是要求你自己做?
其实首帖中问题,主要是电源问题。现在“上位机”外购,白炽灯外购,这两部分是否都使用它们自己的电源?需要你做的部分是否可以使用这两部分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这个我知道,就是不懂这原理图该怎么画,大神,方便 给画个草图吗?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
画图最容易,画正确难。
你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画一幅,贴出来,然后大家给你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是外购,实际电路未拆开”
哪部分是要求你自己做?
其实首帖中问题,主要是电源问题。现在“上 ...

可以,我们只是需要把两部分外购的连在一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控制板是外购的,避免误操作必须加光耦”
你这里所说的“上位机”是否就是首帖中所说“单片机” ...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们只是需要把两部分外购的连在一起而已

你这个“可以”是说可以什么?
是针对“需要你做的部分是否可以使用这两部分的电源?”所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都只是做些辅助的工作,第一次接触设计,很多都不懂,也是第一次发帖,抱歉!这是我画的图,也不知道 ...

此电路,前面外国板(单片机)和你做的部分(Q2等)共地,那何必使用光耦?单片机输出驱动MOS管毫无问题(继电器动作速度相对来说很慢)。
如果一定要使用光耦(隔离两个电源),那么不建议使用继电器。光耦二次(三极管侧)使用后面外购板电源,光耦驱动MOS管也绝无问题,MOS管控制后面的白炽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前面外国板(单片机)和你做的部分(Q2等)共地,那何必使用光耦?单片机输出驱动MOS管毫无问题(继电 ...

自己琢磨了下,用了个光耦带mos驱动的ic后加个低压高电流的mos管,解决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