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容易损坏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想做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电源,使用了LM317+TL431,焊了个板子测试下,LM317很容易损坏。
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
      输入电压:+12V,损坏现象为,输出也接近12V,万用表测量发现,输入和输出击穿。
      先谢谢大家!

网友:
431承受的电流过大啦!

网友:
有些奇怪的设计。
楼主要求3.3V固定输出电压,用LM317干什么?

网友:
“想做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电源”
增加了一支431,但此芯片根本无助于提高精度。

网友A:
最后,楼主的设计是与楼主要实现的目标矛盾的。
TL431的参考电压脚(R端)力求为2.5V,那么两支240欧电阻分压,输出应该是5V,但输出端标注的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楼主的设计是与楼主要实现的目标矛盾的。
TL431的参考电压脚(R端)力求为2.5V,那么两支240欧电阻分 ...

抱歉,输出是5V,我刚画电路大意了。
LM317的精度为±2%,我用一个0.5%精度的431,本意是想提高精度。也不懂哪里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