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的数码管循环显示

楼主:
各位大神,在下刚开始学51,写了一段简单的数字秒钟60~0的循环显示,用定时器写的,但是烧进单片机里,未能实现该功能,以下是我写的程序,劳烦指错: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uchar i,t,num;
uchar shi,ge;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ms(int z)
{
        long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60;
        shi=num/10;
        ge=num%1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EI=1;
        P0=0xfc;
        WEI=0;
        DUAN=1;
        P0=0xee;
        DUAN=0;

        while(1)
        {

                if(t==5)
                {

                        t=0;
                        if(num==0)
                        num=6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UAN=1;
                        P0=table[shi];
                        DUAN=0;
                        delayms(5);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UAN=1;
                        P0=table[ge];
                        DUAN=0;
                        delayms(5);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num--;
}

网友:
“未能实现该功能”

具体现象呢?现象都不描述清楚大家也不好回答你!

另外代码一行注释都没有,看着太累!你这个程序还比较简单,如果长一点大家就更懒得去看了

我猜是显示“ 06 ” (或者“60”)不跳变,因为

    shi=num/10;
        ge=num%10;

这段代码只执行了一次,后面num有更新但是 没有对 ‘ge’ 和 ‘shi’进行刷新,所以显示的数字一直是固定的两位数字

另外你的num 更新的周期是50ms(如果是12M晶振),所以60~0 刷的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能实现该功能”

具体现象呢?现象都不描述清楚大家也不好回答你!

另外代码一行注释都没有,看着 ...

不好意思,以为程序简单,大神看起来不需要备注。是的,一直显示的是60,那是需要把shi=num/10和ge=num%10放进while循环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以为程序简单,大神看起来不需要备注。是的,一直显示的是60,那是需要把shi=num/10和ge=num%1 ...

放进里面有60自减循环了,但十位数和个位数轮流在闪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能实现该功能”

具体现象呢?现象都不描述清楚大家也不好回答你!

另外代码一行注释都没有,看着 ...

放进里面有60自减循环了,但十位数和个位数轮流在闪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延时时间太长导致,把扫描时间缩短试试

网友:
如下图所示,在别人的回帖下面点击 “回复”,别人才能收到系统提醒,才能尽快给你回复!

网友:
  while里面有一句

if(t==5)

这句话导致了每 50ms*5 即每 250ms 才会有一次满足条件 t==5

而每次 t==5 ,十位只显示了 5ms,个位显示了5ms之后就进入了等待时间,所以个位明显比十位亮!

网友:
现在数码管都不这么玩,太累

网友:
你的硬件决定了多位显示时,要想获得好的显示效果必须不停的刷新,最好20Hz以上

所以不要让单片机闲着,有空闲就刷新

{
更新 ge shi

显示ge ,延时5ms

显示shi,延时5ms

}

如果上述循环是连续的,那么即实现了接近 100Hz(周期10ms)的刷新频率

网友:
其实,因为程序比较简单,所以在中断里面更新 “ge 和 shi ” 的话,代码的执行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