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 相同的AD采样程序在两块主板上的采样值差异很大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移动电源的项目,使用MSP430G2452来做AD采样,使用A0单通道采样并计数多次取平均值,采用内部参考电压2.5V,电池电压满值是8.4V,一块板子在8.37V左右AD采样到的值为1020,相同的程序相同的采样口以及相同的电池电压,采样值却只有993,这是什么原因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一直是一块板子比另一块低?多册几组不同值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是一块板子比另一块低?多册几组不同值看看

不管哪个电压值,测试到的AD值低的那块始终都是低的。会是采样口坏掉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个电压值,测试到的AD值低的那块始终都是低的。会是采样口坏掉的问题吗?

不会,坏了也不可能给你测出数据啊,既然是同一程序,同一型号的板子,问题应该只会出现在采样环节。。。

网友C:
你采电压的时候,必须用万用表测一下板子上的参考电压VCC是多少,因为我也在采电压,然后板子上的VCC用万用表测时而3.6V,3.3V,2.6V,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用万用表测DC电源提供的电压,和采ADC的数值,跟当时测到的参考电压是正确的,所以是参考电压一直在变,弄得数值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坏了也不可能给你测出数据啊,既然是同一程序,同一型号的板子,问题应该只会出现在采样环节。。。

采样口上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值是对的,比如采样脚电压为2.34V,理论上的采样值应该是958左右,但是实际上AD采样到的值只有867,另外一块板子采样脚电压也是2.34V,检测到的就差不多有955左右。是不是硬件电路上存在差异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采电压的时候,必须用万用表测一下板子上的参考电压VCC是多少,因为我也在采电压,然后板子上的VCC用万用 ...

我使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RF_2.5v,不是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RF_2.5v,不是外部参考电压。

那27个ADC的误差,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如果是12bit 的话,大约16mA的误差也没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口上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值是对的,比如采样脚电压为2.34V,理论上的采样值应该是958左右,但是实际上 ...

你的硬件不是一套么,板子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