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 视频分配器的拆析

楼主:
本次的拆解对象是一个视频分配器,俗称“一拖二”,其本质就是对视频信号进行扩展。例如你有一台电脑,它是通过视频线来连接显示器的,从而显示图像的显示。当你要把该视频内容投送到墙壁时,就要轮到视频分配器上场了,它把电脑输出的视频信号分成2份,一份传给显示屏;另一份则是传给投影仪。如果没有视频分配器的话,那你就只能任选其一来观看了。
视频分配器的正反面如图1和图2所示。
由正面看连接的方法已一目了然了,此外有面板的电源指示灯可以直观地判别出是否已供电。从背面看,它似乎是日本人做的。
从图3的侧视图不难看出,它是使用315孔的视频座来连接输入、输出端的。此外,在输出侧还有一个电源输入口。
移去后盖后,可直接见到工作线路板。拧去两个十字螺丝,则见到图6的工作电路板。
5 视频分配器内部
由电路板的正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板子上明显印着“苏杭”的字样,板子明显是国内生产的,至少也是国内代工的。
此外,由稳压芯片LM7805可知,它是可以输入9~12V的交流电经整流和稳压来输出5V直流电压来供电路板工作的。板上的4个电容分为2组,分列在稳压芯片的前后两端,以起到滤波的效果。绿色的LED则与220欧的限流电阻来指示电源的状态。其中3个电容为100uf/25V,另一个为10uf/25V
翻看线路板的背面,可以发现它主要是依靠3个集成电路芯片来管控的,处于技术保护的目的芯片型号均被擦除,可见厂家对产品的保护意识极强,这也为仿制和分析带来困难。
从线路的布局看,围绕着三个视频连接座,被分为3组,每组都有5个贴片电阻在其限流保护的作用。其中输出侧的2个作用相同,故电阻的配置也完全一样,每组有2470欧、3680欧;输入端的电阻有210K3750欧。
此外的DD1~4为二极管SK14Z1Z2主要起整流的作用。
受技术保护的制约,我们只能大体地理清它的工作原理是接收视频信号,然后进行信号放大以防信号衰减,再由20引脚的集成电路U3来分配到2个通道进行输出,其它部分主要起保护的作用。
至此,本次的拆解过程也要告一段落了,要想深入研究的话,不妨搜集相关的产品资料来辅助破译其技术细节。

网友A:
确切的说是VGA分配器,PCB上的是数模混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是VGA分配器,PCB上的是数模混合电路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