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

楼主:
求连接器DIN-422A在PCB中的封装图(附封装尺寸图:)

网友:
自己学着制吧,学会也很容易的。

上面尺寸都给了,可以制作封装。

网友:
这种比较简答的是使用坐标法,最后一个图不是给你了详细尺寸了么。坐标法,就是选定一个点(焊盘作为原点),其他焊盘都在这个XY的二维坐标内。

网友:
自己学着弄啊

网友:
都有尺寸图了,可以自己学着画的。。。一开始我也很怕这样的,后来找到方法了也就简单了,像楼上说的坐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