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6.1版本无法生成hex文件的问题

楼主:
三个多月没碰430了。现在又拿起来倒腾。新换了电脑,重装CCS 版本升级至6.1。新版本与旧版本差别不大。但是一个生成txt/hex 的简单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花了大量时间找相关资料,基本上说的都是5以下的版本。后来拿起看手册的决心,终于将其解决
------------------------------------------------------------------------------------------------------------------------------------------------
1.先勾选hex430.exe,并确定。(projec -> properities -> build -> msp430 hex utility )
2.再次打开hex utility 选择 output format option -> output format 。选择合适的输出文件(TI TXT , intel hex)
PS:
不要想当然的用快捷键ALT+ENTER,那是当前文件的属性编辑。

勾选hex430选项

勾选hex430选项

选择输出文件格式

选择输出文件格式

输出结果截图

输出结果截图

细节描述在2.1.6节

网友:
直接上传截图,没注意到图片顺序会乱的问题。请包涵(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交换一下次序)

网友A:
MSP430UIF 驱动位置。C:\ti\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msp430
在用CCS进行仿真时不可避免的要先进行驱动安装与固件升级。有可能第一次固件升级后找不到驱动。
解决办法是进入设备管理器手动添加上述驱动地址。并再次进行驱动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仿真时尽量避免在仿真器红灯亮的时候断电。不然的话仿真器容易出问题。
解决也很好解决:重刷固件,或者固件降级再自动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430UIF 驱动位置。C:\ti\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msp430
在用CCS进行仿真时不可避免的要先进 ...

要是lanuchpad怎么刷固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lanuchpad怎么刷固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那个是ezFET,我用的比较少。参考这个链接试试?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MiTFZ9STO7v3W55zu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ezFET,我用的比较少。参考这个链接试试?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gqJrJFltcLZjQ2ZJ2ASC ...

十分感谢啊,一直存在的疑惑终于有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