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仪放问题求助

楼主:
ad620 的是仪放,我想让输出抬高2.5v,因为其输出v0=A*(v+  – v-)+Vref所以我把5脚ref端接了2.5v的基准,(2.5v由tlc5615产生,tlc5615是一款电压转电流芯片可以产生2.5v基准),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把2.5v接在ref时,2.5v基准被拉到了三点几伏,是为什么?
另一个是我将ref端悬空,测量ref的电压,为十一点几伏,又是为什么??(12伏单电源供电),手机发帖不好传图

网友:
这个问题,图是必须的。

参考电压被抬高,说明有向参考源注入电流的通道,且这个注入的电流大于参考源的正常工作电流。

网友:
好的,等会上图,现在做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图是必须的。

参考电压被抬高,说明有向参考源注入电流的通道,且这个注入的电流大于参考源的 ...

版主  这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楼主的“ REF ” 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图中并没有这一部分。

AD620的手册中,也没有具体内部电路,但给了这个表:

再考虑你的参考源的可能情况,楼主的参考源,应该是只向外输出电流的(不提供灌电流)参考源。

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把5脚并个适当的电阻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REF ” 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图中并没有这一部分。

AD620的手册中,也没有具体内部电路,但给了 ...

图中的REF是(U2最右边的器件)XTR115的1脚 产生的 (前面说是TLC5615说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REF是(U2最右边的器件)XTR115的1脚 产生的 (前面说是TLC5615说错了)

把5脚加个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脚加个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你的是意思,AD620的5脚向REF灌入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REF ” 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图中并没有这一部分。

AD620的手册中,也没有具体内部电路,但给了 ...

表中的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个参数是在Vin+=0,和Vref=0的条件测得
RIN是AD620的5脚输入电阻?
Iin是在上面条件下测得的流向5脚的电流?
Voltage Range是5脚输入的电压范围?

ad620的5脚会向外提供电流吗?
ref用运放跟随隔离一下应该会有用

网友:
" ref用运放跟随隔离一下应该会有用 " ,这是肯定的。因为运放可以提供拉电流,也可以提供灌电流。

AD620需要的是灌电流型 的参考源。而楼主电路中的参考源是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REF ” 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图中并没有这一部分。

AD620的手册中,也没有具体内部电路,但给了 ...

版主你好  基准问题通过在5脚加电阻解决了,可是现在又有个新问题,就是AD620的输入电压不管怎么变化,输出一直在基准左右变化(几乎不变)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 输入电压不管怎么变化 ” ,到底是怎么变化的?这个“变化”加在哪里了? ------- 首先确定电路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端2.3脚,电路是用面包板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端2.3脚,电路是用面包板搭的

2、3脚同时输入一个电压,这是作为共模,而这个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很大的,所以输入没变化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