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oRaWAN 规范 1.0 (6)

楼主:
LoRaWAN 规范1.0 (第六章部分)
最近在做LoRa, LoRaWAN协议略微复杂,边读边翻译,现在把部分关键的翻译分享给各位做物联网的同行。
当然里面掺杂了一些我的个人笔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哪里有问题,欢迎应各位留言或者邮件指正。
翻译很辛苦,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源链接
6 终端激活(End-Device Activation)

所有终端设备在正式加入LoRaWAN网络之前必须先进行初始化并激活。有两种激活方式:
无线激活(Over-The-Air Activation (OTAA)),设备部署和重置时使用;
手动激活(Activation By Personalization (ABP)),此时初始化和激活一步完成。

6.1 激活成功后存储在终端设备的数据

以下信息在激活成功后回存储在终端设备:设备地址(DevAddr)、应用ID(AppEUI)、网络会话密钥(NwkSKey)和应用会话密钥(AppKey)。

  • 6.1.1 终端设备地址(DevAddr)
    DevAddr是终端在当前网络中的识别码,大小32bits。结构如下:
    Bit
    [31..25]
    [24..0]
    DevAddr bits
    NwkID
    NwkAddr
    最高7位是网络ID(NwkID),用以区分有地域重叠的不同网络运营商和弥补有路由问题的网络。接下来的25bits,终端设备网络地址(NwkAddr),该地址可以有由网络管理员分配。
  • 6.1.2 应用唯一识别ID(AppEUI)
    AppEUI是 IEEE EUI64 的全球唯一应用ID,用以识别终端设备的应用服务提供商(等等)。AppEUI在进行激活操作之前就存储在终端设备中了。就是说AppEUI是出厂时烧录进去的。
  • 6.1.3 网络会话密钥(NwkSKey)
    NwkSKey是分配给终端设备的网络会话密钥。网络服务器设备用它来计算和校验所有消息的MIC(消息一致码),来保证收发的数据一致。也可以用来对MAC负载(MAC命令放在Payload里面)的消息进行加/解密
  • 6.1.4 应用会话密钥(AppSKey
    AppSKey是分配给终端设备的应用会话密钥。网络服务器和设备用来对 应用指定的 Payload字段进行加解密。也可以用来计算和校验应用层MIC(可能存放在应用指定 消息的Payload中)。

6.2 无线激活(Over-the-Air Activation)

终端设备在与网络服务器交流(数据交换)之前,必须先通过加入过程加入网络服务器。每次终端设备会话的上下文丢失(与服务器通信断开)后都要重新加入。加入服务器之前,要使用以下信息初始化终端设备:全局唯一设备ID(DevEUI)、应用ID(AppEUI)、AES-128密钥(AppKey)。 AppEUI在上面6.1.2中有介绍。

* 注意:无线激活时,网络密钥初不会向初始化那样写死到终端,而是在终端加入网络时由网络层衍生并分发,该密钥用来对传输数据进行加密和校验。这样,终端设备能很方便的在不同的网络服务器和应用提供商之间切换。使用网络会话密钥和应用会话密钥*可以避免应用数据被网络供应商(网络服务器拥有者)解析或篡改,从而接入大量的网络服务器。
  • 6.2.1 终端设备ID(DevEUI)
    DevEUI是全球终端ID,符合 IEEE EUI64,用来唯一辨识终端设备。
  • 6.2.2 应用密钥(AppKey)
    AppKey是AES-128的应用密钥,由应用拥有者通过 应用指定的 根密钥衍生并分配给终端设备,根密钥只有应用供应商知晓和掌握。终端设备通过无线激活入网时,通过AppKey衍生会话密钥 NwkSKeyAppSKey,并分发相应的终端设备,用来加密和校验网络通讯和应用数据。
  • 6.2.3 入网流程
    从终端的角度看,和服务器交互的入网流程包含两个MAC消息:join request 和 join accept.
  • 6.2.4 入网请求(Join-request message)
    入网流程由终端发起,终端入网时发送入网请求,消息格式(MACPayoad)如下:
    字节数
    Join Request
    AppEUIDevEUIDevNonce
    入网请求消息包含:AppEUIDevEUI和终端设备产生的2字节的随机数(DevNonce)
    DevNonce是个随机值,终端设备最近使用的一些(数量自定义)DevNonce会保存在网络服务器(NS)。如果终端发送的入网请求中的DevNonce在NS中可以查到,该请求就会被忽略。
    注意:该机制的目的是防止重放攻击(replay attacks),避免其它人通过发送之前的入网请求来断开终端设备和网络的连接。
    入网请求的消息一致性校验码(MIC)(见第4章MAC消息部分)通过下述算法计算:
    cmac = aes128_cmac(AppKey, MHDR | AppEUI | DevEUI | DevNonce)MIC = cmac[0..3]
    • 1
    • 2
    • 1
    • 2
    入网请求以明文发送。
  • 6.2.5 接受入网消息(Join-accept)
    服务器同意终端入网后网络服务器(NS)会回复 接受入网 消息。接受入网使用 JOIN_ACCEPT_DELAY1 或 JOIN_ACCEPT_DELAY2(而不是RECEIVE_DELAY1 和RECEIVE_DELAY2),和普通消息一样发送。这两种接收窗口使用的信道频率和数据率与 RX1和RX2的接收窗口(见章节“物理层”之”接收窗口”)相同。
    入网请求被拒绝则服务器不发送任何数据。
    接受入网消息包含以下字段:应用层随机数(AppNonce),3字节;网络ID(NetID);终端地址(DevAddr);介于 TX 和 RX(RxDelay) 之间的延迟;信道频率的一系列配置(CFList)。CFList相关内容见第7章。
    大小(字节)
    变长(16)

    接受入网
    AppNonce
    NetID
    DevAddr
    DLSeting
    RxDelay
    CFList
    AppNonce是由网络服务器产生的一个随机数或唯一ID,终端设备用它来衍生两个会话密钥:NwkSKeyAppSKey。衍生算法如下:
    NwkSKey = aes128_encrypt(AppKey, 0x01 | AppNonce |NetID | DevNonce | pad16)AppSKey = aes128_encrypt(AppKey, 0x02 | AppNonce | NetID | DevNonce | pad16)
    • 1
    • 2
    • 1
    • 2
    接受入网的MIC计算方式如下:
    cmac = aes128_cmac(AppKey,MHDR | AppNonce | NetID | DevAddr | RFU | RxDelay | CFList)MIC = cmac[0..3]
    • 1
    • 2
    • 1
    • 2
    消息本身采用 AppKey 加密,加密方式如下:
    aes128_decrypt(AppKey, AppNonce | NetID | DevAddr | RFU | RxDelay | CFList | MIC)
    • 1
    • 1
    注意:网络服务器加密接收入网消息使用的是 AEC ECB模式的解密算法。这样终端就不必再实现AES解密算法,只用AES加密即可。
    PS :之前关于NetID的翻译有误,特此更正。
    NetID包含:7个最低有效位的NetID,称作NwkID;17个最高有效位,存放前面提到的终端短址。区域相邻或重叠的网络的NwkID不能相同。网络服务器可以任意处理余下的17个最高有效位。
    NetID包含:NetID的7个最低有效位称作NwkID,即DevAddr(终端短址)的7个最高有效位。区域相邻或重叠的网络的NwkID不能相同。余下的17个最高有效位由网络运营商自由分配。
    DLsetting字段含有下行配置:
    位(Bits)
    6:4
    3:0

    DLsettings
    RFU
    RX1DRoffset
    RX2 Data rate
    RX1DRoffset设置上下行数据速率之间的偏移(偏差),和终端设备交互的首个接收时隙(RX1)。(感冒好几天了,头懵,不知道该怎么翻译)offset默认为0。下行数据速率不能比上行的大。考虑到一些地区基站的最大功率密度限制,offset用来平衡上行和下行的无线链路余量。
    上行和下行链路数据速率之间的确切关系见章节 “物理层(Physical Layer)”
    延时RxDelay规则和RXTimingSetupReq命令中的Delay字段相同。
  • 6.3 手动激活
    手动激活需要生产商提供的工具和配套网关等,考虑到目前国内还没有,暂时不翻译。

原文链接:http://blog.csdn.net/qingchuwudi/article/details/51253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