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Layout阻焊层开窗

楼主:
AD在Layout时阻焊层开窗除了选用软件的FILL还能用其他方式吗,自带的FILL都是规则形状,有时需要用到不规则的形状怎么处理?

网友:
不规则的形状可以用线走,
比如要给顶层的开窗,选择top solder层,
如底层的开窗,选择bottom solder层。
在菜单中选择Place-----Line。
在要放置的导线一端点击一下,然后按TAB键,修改线的宽度,修改为和要开窗的导线的宽度一样,然后再沿着开窗的导线画线。
当然也要根据不规则的形状灵活运用
不规则的也就是边角折弯处

网友A:
自带的还有一个是不规则的。。叫solid吧。没记错的话。我手头没有软件没法合适。你点击place菜单仔细看看就知道了。就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还有一个是不规则的。。叫solid吧。没记错的话。我手头没有软件没法合适。你点击place菜单仔细看看就 ...

嗯 就是这个了 Place -->Solid Region

网友:
楼主,发帖的时候,搜搜论坛里的帖子。。。。。。。你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人问过了,所以请参考如下链接。这里就不必重复回答了哦。
请参考如下帖子,包括里面的讨论希望对你有帮助,10楼有演示开窗做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7%E8%BA%B8%B2%E3

网友:
加油,2018年还得继续拉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