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测速程序

楼主:
现在有TI 官方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程序F28335.但是关于程序的测速部分有点看不懂。请大神解答一下。
  Time=count*1500;
    SumTime+=Time;
    l++;
        if(l==24)
        {l=0;

        Speed=(1500*20000*60/SumTime);
        speed[nn]=Speed;
        SumTime=0;
         nn++;
      if(nn==100)
      {
                nn=0;
      }
        }
这是在CAP模块里面的测速程序。里面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A:
这就是一些计算啊,先看count的变化。就得到Time 变化。SumTime逐渐增大。I是变量,每次I到24,就算Speed,把它存入数组。SumTime清零,从新开始计算。nn限制了存储的长度,满了,就覆盖原来的值。就这样啊。根本没有什么复杂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些计算啊,先看count的变化。就得到Time 变化。SumTime逐渐增大。I是变量,每次I到24,就算Speed, ...

如果是60f/p的话,那他的时间为什么是几次的时间和。具体的那个算式是怎么个意思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一直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