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

楼主:
求教这种定制的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想用MSP430F4来做驱动,因为打的板子还没到,所以只能想啊想,不好直接尝试。
有经验的小伙伴可以传授点经验。在此谢过。

网友:
说说思路,一起讨论讨论就好了。当然有源码的话--------跪谢~~~~

网友:
用带液晶驱动的MSP430就直接连COM和SEG好了,我也没搞过,想必不难。
因为我曾经用AVR搞过IO口直驱液晶,麻烦多了,凑合能看。液晶扫描和LED不同的地方在于:(1) 没有极性,不是二极管。 (2)需要交流电压驱动

网友A:
[分享] 我的电子时钟+温湿度计 (MSP430F449)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658&fromuid=367757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我以前的帖子,请参考一下吧。其实带液晶驱动外设的话,是很简单的,至于你用的是不是449以及是否需要移植程序请自己参考吧,我也很久很久不玩这东西了。

网友:
我常用这玩意
1、如果单片机自带LCD驱动的话,连接好对应的seg和com,然后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显示的时候直接往对应的寄存器赋值就可以了
2、单片机不带LCD驱动的话,使用类似HT1621这种芯片驱动会比较方便

不管上面哪种方法,多看看datasheet就会明白原理了

网友:
这个不难啊。往段式液晶的MCU寄存器里写入数据就好了。他自己就会驱动的。

失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 我的电子时钟+温湿度计 (MSP430F449)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658&fromuid=367757
...

您这帖子,我在校的时候就留意过了~很棒。只是手头没东西,没法试,板子明天才能到,到了上板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常用这玩意
1、如果单片机自带LCD驱动的话,连接好对应的seg和com,然后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显示 ...

一般的段式液晶一个com接一个8,这个不是。430手册上有先关介绍。可能是直接往相应的寄存器写数据就好了,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8一个8的扫了。重排了个表格,看似杂乱,还是很有规律的,编程的时候头文件一键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段式液晶一个com接一个8,这个不是。430手册上有先关介绍。可能是直接往相应的寄存器写数据就好了 ...

对,扫描的事情是430自己做的,程序员不用关系,只要根据液晶参数配置好单片机的相应寄存器就OK,然后液晶上的每一段,会对应单片机数据寄存器的一个bit,只要写入/改变相应数据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D:
如果LCD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寄存器里面还有数据,会是什么原因?
单片机是msp430f449。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LCD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寄存器里面还有数据,会是什么原因?
单片机是msp430f449。

改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晶振的匹配电容不对,导致晶振振不起来……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联系我。QQ:93768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