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蜂鸣器电路求助,12v蜂鸣器会不会损坏? R17会不会发热损坏?

楼主:
  由于24v蜂鸣器高度是9.5mm,板子高度受到限制,所以选择12v蜂鸣器工作在24v系统中,不知这个电路会不会损坏蜂鸣器。请各位指教!

网友:
限流电阻取大一点

网友A:
这样联接,有可能损坏蜂鸣器。倒底能不能这样用,只有实验解决。
如2楼所说,限流电阻先用得大一些,看看是否满足发声要求。满足发生要求就使用这个数值的电阻,不满足则稍减小电阻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联接,有可能损坏蜂鸣器。倒底能不能这样用,只有实验解决。
如2楼所说,限流电阻先用得大一些,看看 ...

试验过1k电阻的情况,电流在4ma左右;测试了1个小时,蜂鸣器并没有损坏,电阻也没有发烫; 当前担心的是产品出货,工作长时间+环境影响,导致蜂鸣器损坏,不能报警; 所以请教各位改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验过1k电阻的情况,电流在4ma左右;测试了1个小时,蜂鸣器并没有损坏,电阻也没有发烫; 当前担心的是 ...

“当前担心的是产品出货”
串联电阻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使用方法。
用在产品中,谨防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蜂鸣器参数不一致导致损坏或者功能不正常。

网友:
接一个分压电路就可以把蜂鸣器两端电压限到12V呀

网友:
如果是用在产品中,绝对不可这么用,务必找满足耐压的器件或者采取降压措施。对于有源器件,用串电阻降压的方式要注意,有源器件的内阻变化较大时,应该用稳压电路驱动,最简单是并联稳压,用LDO串联稳压更好,当然最佳方案是直接用耐压满足的器件。

网友:
看下蜂鸣器的电流,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C:
用LDO稳压12V给蜂鸣器吧。蜂鸣器内阻随时在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LDO稳压12V给蜂鸣器吧。蜂鸣器内阻随时在变啊

ldo压差太大,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压差太大,成本高;

不会啊。耐心去找肯定会找到的。MPS,安森美等都可以啊

网友D:
蜂鸣器串个12V左右稳压管不就可以了吗,稳压管功率你自己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串个12V左右稳压管不就可以了吗,稳压管功率你自己算。

串联? 不是并联?

网友:
如果将24V转12V,专门给蜂鸣器供电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mos管当放大作用,然后在S级串个电阻?类似于三极管放大稳定工作点的时候在E级加串一个电阻就可以调整其电流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 不是并联?

不要R17了,蜂鸣器串个12V稳压管,12V稳压管的功率是用12v蜂鸣器最大输出功率时的电流值来计算。因为稳压管就是个恒压源,蜂鸣器就是个限流电阻。假设蜂鸣器两端是12V电压,那它的工作电流也可以确定了,串联回路电流处处相等。那稳压管上的电流也知道、稳压管电压12V知道稳压管的功率不就确定了。最好稳压管的功率要比计算的大一点。还有如果是并联的那R17的功耗就大多了,不建议并联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