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335不自带DA吗

楼主:
请问DSP芯片F28335不自带DA吗

网友:
“请问DSP芯片F28335不自带DA吗”
这种问题,看看该芯片的datasheet,甚至不必细看,只要看看目录,应该立即就解决了吧?

网友:
给你个网址,自己去查
www.ti.com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器件选型期吧。

如果是器件的选型,要根据自己的应用,找有相应功能(或性能)的器件。

如果是已指定使用某个器件,首先的是要看它的手册,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
这么低级的问题,劳烦到坛里几位大神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