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选择及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
   目前贴片电阻电容封装各有10种,许多终端客户在选择贴片电阻电容时在规格上(英制和公制)经常误选,有时就只知道功率不知道规格。给终端客户在采购物料时带来诸多不便,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在查询上。下面是一个参照表查阅选择表。贴片电阻电容封装规格型号对应信息可以通过查询下表来获取。

贴片电容击穿和漏电性质是相同的,漏电严重时就等同于击穿。
    贴片电容击穿和漏电性质是相同的,漏电严重时就等同于击穿。在电路使用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贴片电容击穿后对直流形成开路,造成直流电路工作不正常。换句话说,当电容击穿时通过测量电路中有关测试点的直流电压大小,可以发现电容是否击穿或漏电。电容击穿后只对该电容局部电路产生影响。
    因为在其他电路中仍有电容仍对直流有隔绝作用。根据这一原理可以缩短检修范围。
    贴片电容短路与漏电发生在不同电路影响也不同,比如耦合电路短路后直流电流将直接流往下一级,这种不该有的电流就是噪声,而滤波电容击穿时则可能会熔断保险丝
    电容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电容量(capacitance)是用来表示电容器能储蓄电荷的能力(或容量)。各种电容器,因导体的大小体形状体材质及板间距离与介质种类等因素的 不同而有不一样的电容量,但所能储存的电荷量Q与其电位V系成正比,即 Q=CV 式中的比例常数C即为电容器之电容量,简称电容。 C=Q/V 电容的单位为「库能/伏特」,为了纪念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l791~1867,英)对电学的伟大贡献,将1库仑/伏特的电容称为1法拉(farad) ,简称法,单位记号为F或f。在实用上,法拉之单位常嫌过大,例如一个球体若要1法拉的电容,轴向电容则半径必须为9*10e9公尺!因此常以微法 (μF)或微微法(μμF或pF)轴向电容来表示电容值的大小。    这得从电容器的结构上说起。最简单的电容器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包括空气)构成的。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 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超过电容器的临界电压(击穿电压)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相对绝缘 的,当物质两端的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是都可以导电的,我们称这个电压叫击穿电压。电容也不例外,电容器被击穿后,就不是绝缘体了。而电容器充放电的过程是有时间的,这个时候,在极板间形成变化的电场,而这 个电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实际上,电流是通过场的形式在电容器间通过的。

    将两平行导电极板隔以绝缘物质而具有储存电荷能力的器材,称为电容器(capacitor或condenser)。导电极板称为电容器之电极(electrode),绝缘物质称为电介质(dielectric)或简称介质。

贴片电容在实际电路中,一般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贴片电容在选择时,要根据性质来选择,注意三点:

一, 贴片电容就是“储存电荷的容器”。尽管贴片电容品种繁多,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是相同的。两片相距很近的金属中间被某物质(固体、气体或液体)所隔开,就构成了贴片电容。两片金属称为极板,中间的物质叫做介质。贴片电容也分为容量固定的与容量可变的。但常见的是固定容量的电容,最多见的是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

二,选取贴片电容首先要解决耐压的问题。加在一个贴片电容的两端的电压超过了它的额定电压,贴片电容就会被击穿损坏。一般电解电容的耐压分档为6.3V,10V,16V,25V,50V等。不同的贴片电容储存电荷的能力也不相同。规定把贴片电容外加1伏特直流电压时所储存的电荷量称为该贴片电容的电容量。

三,电子电路中,只有在贴片电容充电过程中,才有电流流过,充电过程结束后,贴片电容是不能通过直流电的,在电路中起着“隔直流”的作用。电路中,贴片电容常被用作耦合、旁路、滤波等,都是利用它“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网友:
应该还有电容材料选择,用错了很容易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