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器A端口复用问题

楼主:
1、当使用定时器A时 如何选择进入哪一个定时器中断服务#define TIMERA1_VECTOR      (5 * 2u)  /* 0xFFEA Timer A CC1-2, TA */#define TIMERA0_VECTOR      (6 * 2u)  /* 0xFFEC Timer A CC0 */
按注释的意思 貌似定时器中断只能进入TIMERA1 而捕获模式才对应进入 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

2、当我开启了定时器A以后 相对应的引脚 我还能进行普通IO口操作不?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帮助

网友A:
1. 看User's guide
2. 看User's guide + Datasheet
IO的功能不是说启动了某个外设就自动变成相应的引脚,而是要设置SEL寄存器的,另外你需要操作IO的话,要先设置成IO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User's guide
2. 看User's guide + Datasheet
IO的功能不是说启动了某个外设就自动变成相应的引脚, ...

谢谢版主,好久没用这块芯片 都忘光了  现在正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