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的摆放距离

楼主:
在网上怎么好难找到多个并联功率管的摆放距离。。。多个功率管放在散热片上时   他们之间的摆放距离应该是多大    或者说做小距离是多大呢    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如果各功率管是安装在同一个散热器上,那么最好是按照散热器上的安装孔来安装。如果散热器上没有安装位置孔,需要自己打孔安装,那么只要各功率管互不干涉即可。当然,各功率管距离稍远一些为好,但关系并不大。

网友B:
功率管主要是考虑好散热,相互之间距离没有什么要求
多个功率管放在散热片上时,尽量不要集中布局,要特别注意总电流,,不至于在PCB板长时间工作导致散热不良而板子变形

网友C:
有散热器时,主要考虑的是散热器的结构,而对管子的间隔没有特殊要求。
特别地,象楼主是并联应用,它们的管壳挤到一起也对电器性能无影响。

所以,现在仅考虑安装问题了。------ 即,安装方便即可。

网友D:
有空间的话尽量间距大些,固定在散热器尽量均匀,散热均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主要是考虑好散热,相互之间距离没有什么要求
多个功率管放在散热片上时,尽量不要集中布局,要特别 ...

对于大功率管来说    距离没有要求的话  散热就会有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散热器时,主要考虑的是散热器的结构,而对管子的间隔没有特殊要求。
特别地,象楼主是并联应用,它们的 ...

为何我老大说   功率管有摆放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空间的话尽量间距大些,固定在散热器尽量均匀,散热均匀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各功率管是安装在同一个散热器上,那么最好是按照散热器上的安装孔来安装。如果散热器上没有安装位置孔 ...

为何我老大说   功率管有摆放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何我老大说   功率管有摆放原理呢

“为何我老大说   功率管有摆放原理呢”
不知道你老大是何方神圣。想来不过是工作经验比较多一些的工程师。
功率管摆放当然有一定要求(不能称为原理)。例如推挽电路中两支功率管,其集电极或者漏极之间电位差很大,且频率比较高,故要求对散热器绝缘,而且对分布电容有一定要求。那么,这就对安装提出了一定要求,不能随便摆放。
首帖中你说:“好难找到多个并联功率管的摆放距离”,各功率管是“并联”,亦即各集电极或者漏极之间没有电位差。没有电位差就好办得多,只需要考虑热流。而散热器必是铝制或铜制,安装部位也必是散热器最厚的部位,热阻很小。正如一根粗导线,元件联接在粗导线上的位置差一点无关紧要(电阻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老大说   功率管有摆放原理呢”
不知道你老大是何方神圣。想来不过是工作经验比较多一些的工程 ...

先谢谢啊

1、那对于一个31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K30H603)它的安全距离是可以计算的是么   这应该怎样计算呢

2、对于功率管的摆放距离    有没有直接的数值呢(可以以上面的功率管来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啊

1、那对于一个31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K30H603)它的安全距离是可以计算的是么   这应该怎 ...

“1、那对于一个31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K30H603)它的安全距离是可以计算的是么   这应该怎样计算呢“
安全距离,由两点之间实际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以及绝缘物性质决定。前面你说各管是并联,那么各管集电极或者漏极之间电压为零。
你所说310V供电,其集电极或者漏极对电源负端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并不一定是310V,有可能比310V高得多,甚至比310V的二倍还高,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啊

1、那对于一个31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K30H603)它的安全距离是可以计算的是么   这应该怎 ...

”2、对于功率管的摆放距离    有没有直接的数值呢(可以以上面的功率管来做参考)“
”上面的功率管“,工作情况未明。此处当然也不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那对于一个31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K30H603)它的安全距离是可以计算的是么   这应该怎样计算呢“
...

按你说的话   有没有最低要达到的安全距离    我查了好多也是没有具体值   而且我看了好几个实物图   都是功率管挨得好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你说的话   有没有最低要达到的安全距离    我查了好多也是没有具体值   而且我看了好几个实物图   都 ...

据你首帖,各管并联,那么各管距离可以是零。
当然,距离为零是理想说法,实际上安装时总要留出间隙。如果不留间隙,芯片上有个灰尘或者毛刺就安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对于功率管的摆放距离    有没有直接的数值呢(可以以上面的功率管来做参考)“
”上面的功率管“ ...

这样的呢   帮我看看可以不

网友F:
功率管并联,那么就很容易涉及到一个均流问题,影响均流的因素很多,两个管子特性不一样或者说一致性太差、功率走线不对称、驱动不同步都会有影响,而你提到的散热器问题,从均流的角度出发希望两个管子能有一样的散热效果。举个例子,系统有散热风扇,并联的两个管子都迎风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一前一后那就是散热不好,也会因为散热导致管子动态开关性能的差异。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管子是正温度特性,还是负温度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并联,那么就很容易涉及到一个均流问题,影响均流的因素很多,两个管子特性不一样或者说一致性太差、 ...

额   那么复杂   我就是想问一下    在那些都成功  散热风扇也有的情况下  上图中使用的功率管    在实际安装的时候   每个功率管之间的安装距离应该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额   那么复杂   我就是想问一下    在那些都成功  散热风扇也有的情况下  上图中使用的功率管  ...

你别想着有个明确的答案,比如5mm或者100mm,我只能告诉你在限定的空间里面保证散热性能,布线要求,你就可以随便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别想着有个明确的答案,比如5mm或者100mm,我只能告诉你在限定的空间里面保证散热性能,布线要求,你就 ...

我现在都被老大问死了   就是这样一个电路   距离是多大   要我给一个明确值

若是你来设计的话  通常的距离是多大呢

网友: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309018200,——电工们免费装β的天堂,商家勿入!加群暗号:喵 |

网友:
猜你喜欢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