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95放大100倍

楼主:
求opa695/opa690放大一百倍的电路图 ,我一级联就没有波形了 ,求大神帮忙,求电路图

网友A:
“我一级联就没有波形了”
多半是你联接错误。
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opa695和其它通用运放的使用差别不大,况且手册中也给了很多电路,楼主可以参考。求别人的图也无非是和 手册中的应用电路相当罢了。

网友B:
多少倍不就是调个电阻的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级联就没有波形了”
多半是你联接错误。
把图贴出来看看。

我想把10MHz的50mv正弦波放大100倍,级联以后最多输出2V,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倍不就是调个电阻的事吗。。

100倍的话,不级联输出的波形失真,也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把10MHz的50mv正弦波放大100倍,级联以后最多输出2V,求大神解释一下

50mV放大100倍就是5V。你并没有说明50mV是有效值还是峰值等等。如果5V是有效值,峰峰值就是14.14V。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mV放大100倍就是5V。你并没有说明50mV是有效值还是峰值等等。如果5V是有效值,峰峰值就是14.14V。
你 ...

50mv是Vp,运放的电源是正负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v是Vp,运放的电源是正负5V

“50mv是Vp,运放的电源是正负5V”
那么,你就要查查该运放是否能够轨到轨输出,尤其是该运放输出压摆率是否够大。
我本来想查查该运放datasheet的,但不知为何网站联接不上。

网友:
多谢大神指教,我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