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 画BMP图片不显示

楼主:
个位我最近在用STemWin 开发一个UI. 文字,线条都能显示但是BMP图片却不能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一段是调用STemWin库函数显示文字图片:

extern GUI_BITMAP bmProducts_Standard_Filter;
void Page_Two_Init()
{
        GUI_RECT myRect = {0,17,319,30};

        //clear window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FILTER CONFIGURATION"
        GUI_SetFont(&GUI_FontCalibri_13_Bold);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PAGE II", &myRect, GUI_TA_VCENTER | GUI_TA_HCENTER);

        GUI_BMP_Draw(&bmProducts_Standard_Filter,33,46);
}

这一段是BMP文件: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roducts_Standard_Filter = {
  138, // xSize
  158, // ySize
  276,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roducts_Standard_Filter,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M565
};

网友A:
应该是用这个函数吧:GUI_DrawBitm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这个函数吧:GUI_DrawBitmap

才发现手册里有两个显示BMP的函数,看来我用错了。谢谢大侠的指点。